环境变亮,摄像头右侧图像就轻微泛红有噪点,CMOS有问题了?

楼主(2023-09-03):
海康萤石CS6N 200W像素的摄像头,3,4年了,去年开始图像有些异常了。

图像左边和中间都是正常的,就是右侧那里,在环境亮度不高时候图像也正常,环境亮度比较高时候就异常了,如图所示。
之前试过调节摄像头的一些亮度设置,弄暗很多,右侧异常的图像能恢复正常,但是原先正常的地方就会太暗了。
跟摄像头的背光补偿设置没关系,因为这个摄像头的背光补偿菜单是灰色的。

感觉是不是CMOS右侧部分异常了,对亮度更敏感了,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的IR滤镜卡住了

网友(2024-05-31):
极可能漏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的IR滤镜卡住了

感觉你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要么 红外滤光片卡住了
要么就是 某些芯片发热 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要么 红外滤光片卡住了
要么就是 某些芯片发热 热噪声 ...

没卡,前几天拆开看了,应该是传感器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卡,前几天拆开看了,应该是传感器问题了

我的萤石c8c水平不能连续移动只能按一下动一下,开机也不能水平自检。把水平与垂直对调排除电机问题,升级固件排除软件软件问题,现在唯一可疑的就是马达驱动芯片ms41919问题。换过垂直马达又换了老化树脂镜头,室外防水款式太难拆现在不想折腾就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