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的pd0用有源晶振PD1可以当普通IO吗

楼主(2023-09-03):
AT32F403A的pd0用有源晶振PD1可以当普通IO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我如果先设置成外置晶振然后执行复用指令马上仿真允许死掉在复用指令,先设置成复用再执行设置成外置晶振会判断设置失败速度会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