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问题,RT-AX86U用电脑登陆不上管理页面,求解

楼主(2023-09-03):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RT-AX86U用电脑登陆不上管理页面,求解:

1、路由IP为192.168.50.1,这个确定无误的,带设备那些工作也无异常;
2、PC是用有线网线,浏览器输入192.168.50.1或者http://router.asus.com,都是提示无法访问,之前系统重装前这样,重装后也这样,浏览器用了chrome,edge,遨游都一个现象;
3、但是用手机通过wifi连接,使用UC浏览器,输入192.168.50.1正常访问;
4、使用ASUS的官方APP,也是正常访问;

请问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下嘛?谢谢!

网友A:
PC网线连接路由器后获取的IP地址是192.168.50.X段的吗?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连在 VLAN 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网线连接路由器后获取的IP地址是192.168.50.X段的吗?

对,本机PC,为192.168.50.4,确定在192.168.50.X段;

因为其他网上邻居也是在50.x段可以正常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主要是太多设置了,并且目前还是非必须,所以就先不恢复出厂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连在 VLAN 上了?

这个排查过了,路由器的LAN出来,然后接到傻瓜交换机,应该不存在VLAN的问题

网友:
登录管理页面也许启用了安全连接,使用https登录试试,检查登陆设置是不是绑定了终端

网友D:
你开了ladder ,把那个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了ladder ,把那个关掉

请问这个是什么?在哪里设置呢?好像第一次听

哦哦,你说得那个工具,但是那个工具是有安装,但是平时是关了的,没有启用的,这个也会影响到访问路由吗?另外访问192.168.1.1光猫,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了ladder ,把那个关掉

我感觉你是对的,关了系统设置中的v~P~*的开关,可以登录上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是对的,关了系统设置中的v~P~*的开关,可以登录上了,谢谢!

规则把局域网地址排除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则把局域网地址排除掉吧

用的一体集成的EXE文件,可配置的内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