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只是一种可燃石头,不是植物转化而成?

楼主(2023-09-04):
@河森堡

抖音上有视频,说煤炭是由古代植物转化而来的,评论里很多人不信,有留言说煤就是一种可以燃烧的岩石,不可能是植物变的,植物变煤是忽悠人,还有怀疑者反问,说为啥古代植物能变成煤,现在却看不见这种变化了。

这个问题其实挺值得一讲,因为其过程确实曲折复杂。

古生代早期,植物登陆以后,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里,以苔藓的形式常见于世,矮小且依赖湿润环境。

等到泥盆纪时期,一些植物演化出了合成木质素的本事,有了这个东西,植物就能长出牢固强韧的结构,彼时,陆地上存在着诸多蕨类植物,它们借助木质素长得又高又大,不仅可以晒到更多阳光,还能把孢子播撒的更远,方便繁殖扩散,于是,地球上最早的森林出现了。

然而,接下来,大肆扩张的植物却引发了麻烦,因为木质素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不仅让植物长的梆硬,动物不好下口,而且据推测,由于自然界中之前从未有过这种东西,这可能使得当时的真菌因尚未演化出合适的酶,进而在分解木质素时困难重重,再加上诸多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在数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木头可能就像今天的塑料一样,是一种几乎吃不掉又烂不了的顽固东西。

就这样,广泛滞留于环境中的植物遗骸被地质活动掩埋,后经亿万年的岁月,这些巨量的有机物在水陆环境的交替中,被高温高压逐渐转化为了煤炭,这一成炭植物大量积累的地质时期,也就被称为“石炭纪”。

所以,回到开头,抖音留言里问为什么今天看不见植物变成煤,主要是因为这个过程极漫长,是人类这一物种存续时间的几十倍,难以直接观察,另外,虽然之后的地质年代中也有植物转化成煤,但毕竟在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影响下,石炭纪那种理想的成煤环境已难以再现,今天的植物遗骸更有可能被焚烧或降解,而不是掩埋成煤。

本质而言,我们今日在烧煤时,其实是在兑现地球过去亿万年间由植物储蓄的碳元素和太阳能。

楼主:
石油已经确定不是动植物转化而成,而是来自地球内部,取之不尽。

网友A:
我觉得来源于植物的说法不好解释煤田的碳如何大规模富集起来变得那么高纯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来源于植物的说法不好解释煤田的碳如何大规模富集起来变得那么高纯度的。 ...

有一些煤田还有树干状的碳。   所以碳是由古代植物转化成的是没有疑问的。

有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堆积?  数亿年前,二氧化碳可是比氧气还多的, 气候湿热,植物不受限,长再多也不为奇。  按每年沉积0.1mm计算好了, 1000万年就可积1000米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煤田还有树干状的碳。   所以碳是由古代植物转化成的是没有疑问的。

有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堆 ...

碳化的树不代表煤田是植物变成的。如果媒碳单纯是植物沉积形成的会有分层和大量杂质在部分煤田貌似是这样的。但现在很多煤田高纯度的煤炭是植物沉积很难解释的,像澳洲和北美那些厚度上百米的煤层更难解释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煤田还有树干状的碳。   所以碳是由古代植物转化成的是没有疑问的。

有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堆 ...

当初认为石油是动植物残骸形成的,就是因为某些石油里面含有生物残骸特征。

不可否认植物真的可以形成类似煤炭的物质,但就这样判断煤炭都是有植物残骸形成,就犯了石油成因的错误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亲眼见过摸过煤炭没有,我小时候经常到附近的红砖厂玩,砖厂有很多煤炭,看起来更像石头,而不是树木。
所以,上初中时课本里写煤炭是远古时期的植物形成的,我就当时就怀疑了,怎么看都不像树木形成的嘛。

网友:
岩石里面也有很多动植物化石,不能证明岩石也是动植物转化成的吧。

网友C:
煤炭和石油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说法,没有定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煤炭和石油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说法,没有定论吧

石油已经有定论:来自地球深处,永不枯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石油已经确定不是动植物转化而成,而是来自地球内部,取之不尽。

那他们还折腾电动车干嘛。汽油比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石油已经有定论:来自地球深处,永不枯竭。

并没有,主流学说还是认为是生物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他们还折腾电动车干嘛。汽油比电池方便多了。

印度汽油便宜?!

网友:
进化论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是由作者一个人写成。里面的很多原理。他只是先提出来.对不对先不管。如果有人能证伪再去修改。如果不能,就是以他为准。包括考古,很多都是脸上贴金的东西。 不能证伪,就当他是真。

网友:
不知道是在哪个野鸡文学上看到的论点,我相信这个。对不对我也不确定。

网友:
生物成油理论
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石油像煤和天然气一样,是古代有机物透过漫长的压缩和加热后逐渐形成的。按照这个理论石油是由史前生物和藻类的尸体变化形成的。(陆上的植物则一般形成煤。)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这些有机物与淤泥混合,被埋在厚厚的沉积岩下。在地下的高温和高压下它们逐渐转化,首先形成蜡状的油页岩,后来退化成液态和气态的碳氢化合物。由于这些碳氢化合物比附近的岩石轻,它们向上渗透到附近的岩层中,直到渗透到上面紧密无法渗透的、本身则中空的岩层中。这样聚集到一起的石油形成油田。透过钻井和泵取人们可以从富集的油田中获得石油。

地质学家将石油形成的温度范围称为“油窗”。温度太低石油无法形成,温度太高则会形成天然气。虽然石油形成的深度在世界各地不同,但是“典型”的深度为四至六千米。由于石油形成后还会渗透到其它岩层中去,因此实际的油田可能要浅得多。因此形成油田需要三个条件:丰富的源岩,渗透透道和一个可以聚集石油的岩层构造。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研究室在2013年成功还原了藻类成为石油的过程,透过模拟原油的生产环境,将藻类置于密闭反应器中并提供高温高压,仅需一个小时即可产生出与原油极为类似的生质原油;其他如美国的蓝宝石能源公司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等企业,也陆续成功还原藻类转化成石油的过程,并找到产油量高的藻类种类将产油过程商业化。

非生物成油理论
支持非生物成油理论的天文学家托马斯·戈尔德在俄罗斯石油地质学家尼古莱·库德里亚夫切夫(Nikolai Kudryavtsev)的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这个理论认为在地壳内已经有许多碳,这些碳有些是自然地以碳氢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碳氢化合物比岩石空隙中的水轻,因此沿岩石缝隙向上渗透。石油中的生物标志物是由居住在岩石中的、喜热的微生物导致的。与石油本身无关。

在地质学家中这个理论只有少数人支持。一般它被用来解释一些油田中无法解释的石油流入,不过这种现象很少发生。非生物成油理论无法解释世界99%以上的石油都储存在沉积岩中,而那些非沉积岩中的石油也可被解释为从别处沉积岩中运移而来。同样,非生物成油理论无法解释石油中广泛分布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如甾烷,伽马蜡烷,植烷,藿烷,萜类以及同位素偏轻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没有,主流学说还是认为是生物形成。

我怎么觉得,主流已经是石油不是生物残骸变的,而是地球内部的。

另外,进化论我也认为已经不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他们还折腾电动车干嘛。汽油比电池方便多了。

全世界就中国这么大的力气折腾电动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世界就中国这么大的力气折腾电动车

欧盟要2035年禁售燃油车啊, 比咱们还狠

虽然他们估计到时候肯定还会再拖, 毕竟已经把调子定这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觉得,主流已经是石油不是生物残骸变的,而是地球内部的。

另外,进化论我也认为已经不是主流。 ...

没有,生物石油和进化论都还是主流,而且已经发展成很复杂的体系,并不是几篇论文的质疑可以动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煤田还有树干状的碳。   所以碳是由古代植物转化成的是没有疑问的。

有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堆 ...

化石很正常,不能说有什么化石就说是什么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欧盟要2035年禁售燃油车啊, 比咱们还狠

虽然他们估计到时候肯定还会再拖, 毕竟已经把调子定这么高了. ...

因为电池生产报废的污染都在中国啊,欧盟肯定愿意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煤田还有树干状的碳。   所以碳是由古代植物转化成的是没有疑问的。

有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堆 ...

我们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储量的露天煤矿,土挖开就是煤,一层一层的煤,就和一层一层花岗岩一样,切成块装车,可以切成1米*1米的这种好装车,当然也可以切成更大的,那种整片地方都是一层一层的巨大整块煤,不可能是树变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储量的露天煤矿,土挖开就是煤,一层一层的煤,就和一层一层花岗岩一样,切成块装车 ...

是地质变化将植物埋在岩石下面,再在地底下经历长时间高温高压变成的,难道你以为是树木露天晒成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地质变化将植物埋在岩石下面,再在地底下经历长时间高温高压变成的,难道你以为是树木露天晒成炭? ...

我的意思是压根和树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储量的露天煤矿,土挖开就是煤,一层一层的煤,就和一层一层花岗岩一样,切成块装车 ...

树必须有泥土才能生长。

树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后来的树才死,这段时间,两层死树之间肯定时候厚厚的泥土堆积和隔离,不会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说的煤矿的情况,根本不可能是树的残骸形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储量的露天煤矿,土挖开就是煤,一层一层的煤,就和一层一层花岗岩一样,切成块装车 ...

一万年的树变出来的煤也就薄薄一层, 够烧一年.

石炭纪总共五六千万年呢... 当时还没进化出能分解木头的真菌, 树死了以后分解不掉, 随地壳运动被压到地下, 要说变成了可燃石头也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万年的树变出来的煤也就薄薄一层, 够烧一年.

石炭纪总共五六千万年呢... 当时还没进化出能分解木头的 ...

那些煤层挖了很多年还在挖,外星人把那些树都堆在了一起?中间不掺杂土壤或者其他得石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树必须有泥土才能生长。

树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后来的树才死,这段时间,两层死树之间肯定时候厚 ...

一棵大树可能形成的煤也就不到一毫米厚吧...
那些所谓泥土是什么? 就是之前的植物的粉末, 碎片. 注意, 这时没有能分解木头的细菌/真菌.

低洼湿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些煤层挖了很多年还在挖,外星人把那些树都堆在了一起?中间不掺杂土壤或者其他得石头? ...

土壤是什么? 有矿物质也有有机成分啊, 有机成分就是之前的植物碎片. 低洼湿地土壤的有机成分可以高达90%的.
可以说当时的植物就是在之前的死亡植物的碎片上生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棵大树可能形成的煤也就不到一毫米厚吧...
那些所谓泥土是什么? 就是之前的植物的粉末, 碎片. 注意, 这 ...

你咋知道树就必须长在低洼的地方,我们这边很多大树长在山上的,再说地里就不能有各种石头么,那么多树压在一起,里面没有石头,没有比较深的土壤,那可能么。

网友:
本身许多煤就有6500万年前新生代的腐泥形成的,说煤是石头也没大错。只有少数煤是二叠纪形成的无烟煤,所以不同年代的煤用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每年上亿吨进口印尼澳洲的好多煤都是褐煤主要是新生代的煤,这里面水很深,看似只是进口数量多少吨其实里面很有说道,因为煤和煤完全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地球也只剩下几十亿年的寿命了,到时候都一起完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树必须有泥土才能生长。

树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后来的树才死,这段时间,两层死树之间肯定时候厚 ...

这不就是煤炭形成的过程嘛,植物和土壤经历反复的地质变化被一层层压到岩层下面,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炭氢化合物和泥土互相渗透,最终形成类似“可燃石头”的高含碳量土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咋知道树就必须长在低洼的地方,我们这边很多大树长在山上的,再说地里就不能有各种石头么,那么多树压 ...

人类历史太短了,很难想象上亿年的地质变化是个什么尺度。

别说低洼地方了,当时可能整个陆地还是连成一大板块,几大洲都还没形成呢。

网友:
能燃烧的又不是只有煤炭,比如金属有足够氧气与温度一样可以燃烧。煤炭很可能本来就是地球的一种矿物在地球形成的时候产生的,能在空气中燃烧的有很多,木头,木炭,动物的油脂,甲烷,酒精都是自然界可以很容易燃烧的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咋知道树就必须长在低洼的地方,我们这边很多大树长在山上的,再说地里就不能有各种石头么,那么多树压 ...

大部分的树没有变成煤啊。。。变成煤的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关键是时间长,光一个石炭纪6000多万年呢,还有其他产煤年代,从恐龙灭绝到现在也就6000多万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类历史太短了,很难想象上亿年的地质变化是个什么尺度。

别说低洼地方了,当时可能整个陆地还是连成一 ...

还不止吧,大陆全连成一块->再分开->再连成一块->再分开,这么轮回了至少两三次。几亿年后大陆有可能再全都连成一块。

网友H:
煤炭的来源,我认为是多种的,而非单一的。

有可能是石头,但也不排除树木会变成碳,或有其他物质累计成碳。

比如原始森林,然后很多场大火被烧。不停累计。。。

煤炭,不是所有地方地下都有的。。反正我们老家的几个煤炭矿都在森林里面。

网友H:
我觉得“石油”“煤炭”应该都不是原生的东西,固定不变的。。而是地球新陈代谢的产物。

现在采的碳,可能是很多年前积累。。我记得有个说法,以前有些木材,会被人为的集中的埋在一起,为了在很多年后有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石油”“煤炭”应该都不是原生的东西,固定不变的。。而是地球新陈代谢的产物。

现在采的碳,可能 ...

以前有些木材,会被人为的集中的埋在一起,为了在很多年后有碳?

这个是意淫吧?  固定到时全部腐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煤炭的来源,我认为是多种的,而非单一的。

有可能是石头,但也不排除树木会变成碳,或有其他物质累计成碳 ...

以前森林的分布比现在广得多。。。
查了一下,现在全球森林覆盖率30%,工业化之前估计50%以上的陆地面积都是森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石油”“煤炭”应该都不是原生的东西,固定不变的。。而是地球新陈代谢的产物。

现在采的碳,可能 ...

连我这啥都不懂的人都觉得这说法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森林的分布比现在广得多。。。
查了一下,现在全球森林覆盖率30%,工业化之前估计50%以上的陆地面积 ...

照你这么说,地球50%的地方都是煤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煤炭形成的过程嘛,植物和土壤经历反复的地质变化被一层层压到岩层下面,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炭氢化 ...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了澳洲和北美这些厚度上百米而又纯度高的煤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照你这么说,地球50%的地方都是煤矿?

但不是所有的树都有条件变成煤啊,得地形条件合适,最好是低洼沼泽地形
再说,后来进化出了能吃木材的真菌以及白蚁什么的,能变成煤的就更少了,所以说绝大部分的煤是石炭纪形成的。

这方面的研究早就够清楚了。。。别看个小作文小视频就以为推倒了几十上百年的研究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不是所有的树都有条件变成煤啊,得地形条件合适,最好是低洼沼泽地形
再说,后来进化出了能吃木材的真 ...

你能解析44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解析44楼吗?

没啥特别的吧,时间够长地质条件够稳定呗

网友I:
我们老家有一种燃料,就是去类似沼泽地的地方挖的草皮,长年累积的草和根腐烂成泥土,上面又长出新的草,年复一年沉积和生长
早年跟随父亲挖过很多次,深处能有一两米深,浅出也就半米多厚,下面是泥土,挖来晒干冬天填炕,缺点是灰分多,但在那个没钱买煤,连麦杆都卖钱用于生计的年代,能有烧的已经不错了

借这个小故事,我只是想表达我的看法,老家附件的沼泽地也不过百十来年就可以沉积一层厚厚的有机物燃料,那么上亿年的累计没有什么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老家有一种燃料,就是去类似沼泽地的地方挖的草皮,长年累积的草和根腐烂成泥土,上面又长出新的草,年 ...

看44楼,注意高纯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44楼,注意高纯度。

有机物主要成分就是碳氢氧,少量的氮硫磷,其他元素更少,时间够长加上温度压力,挥发性成分逐渐都跑掉了,剩下的主要就是碳了呗。
时间再长,条件合适了还能形成石墨,纯度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物主要成分就是碳氢氧,少量的氮硫磷,其他元素更少,时间够长加上温度压力,挥发性成分逐渐都跑掉了 ...

泥土,灰尘,沙粒永远在那里的。

网友J:
感觉石油是有意识的。为啥绿教脚下都是石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44楼,注意高纯度。

注意是高温高压环境,碳氢化合物会富集到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感觉石油是有意识的。为啥绿教脚下都是石油啊~~~

石油是液体,可以流动富集是解释得通的,但上百米厚煤炭层怎么富集我觉得不太好用植物起源来解释,因为植物残骸没那么容易流动富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石油是液体,可以流动富集是解释得通的,但上百米厚煤炭层怎么富集我觉得不太好用植物起源来解释,因为植 ...

一年一毫米,一千个就一米了,一百万年就一千米了呗
石炭纪总共六千万年,有60个一百万年,够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泥土,灰尘,沙粒永远在那里的。

说明当时那里的泥土灰尘大部分是有机物,沙粒没那么多呗,不是非有沙粒不可
你不是还搞水培蔬菜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年一毫米,一千个就一米了,一百万年就一千米了呗
石炭纪总共六千万年,有60个一百万年,够长了。 ...

早期植物不易腐烂,高大的树木植物如何变成你说的1毫米的?堆集后上层活体植物够不着泥土那它们生长所需的磷硫钾等矿物质从何而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早期植物不易腐烂,高大的树木植物如何变成你说的1毫米的?堆集后上层活体植物够不着泥土那它们生长所需 ...

不会腐烂但是会碎成渣啊。。碎了之后不就成泥土了么
树有根啊。。。氮磷钾之类是可溶的啊,从底下的泥土里吸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早期植物不易腐烂,高大的树木植物如何变成你说的1毫米的?堆集后上层活体植物够不着泥土那它们生长所需 ...

地壳深处的压力是上万个大气压起步的,大概相当于每平方厘米10吨的压力,加上几百度的高温,压个上百万年……

网友:
刚好知乎上也有人提了类似的问题, 哪位有兴趣了就看看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0170214

当然也不全对, 比如雪球地球那个, 他把时间搞错了, 雪球地球的时间比石炭纪要早很多.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多读, 多思考, 不要被小作文小视频带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地壳深处的压力是上万个大气压起步的,大概相当于每平方厘米10吨的压力,加上几百度的高温,压个上百万年 ...

植物是露天的,澳洲北美的大型煤田很多都是露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物是露天的,澳洲北美的大型煤田很多都是露天的

那是经过地壳运动, 煤层再次隆起, 之后上层岩石被风化/侵蚀掉的结果, 不是几千万/上亿年这么一直露着.

更早的元古/太古代地层也有直接露出地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泥土,灰尘,沙粒永远在那里的。

所以有的煤杂质多,有的杂质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植物是露天的,澳洲北美的大型煤田很多都是露天的

今天的珠穆朗玛峰当年还是在海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腐烂但是会碎成渣啊。。碎了之后不就成泥土了么
树有根啊。。。氮磷钾之类是可溶的啊,从底下的泥土 ...

形成100多米的煤,需要2000多米的腐植质。 如果那厚达两三千米的腐植质不是地壳运动堆起来的, 那么从底下泥土吸取养分是不可能的, 很可能以前有一些植物直接在腐植质上面生长而不需要“泥土”这类养分。        以前亲眼见过几米厚的禾草堆上面长一些植物。

这也可以解释一些煤非常纯的原因了。

网友K:
非生物成油理论无法解释世界99%以上的石油都储存在沉积岩中,而那些非沉积岩中的石油也可被解释为从别处沉积岩中运移而来。同样,非生物成油理论无法解释石油中广泛分布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如甾烷,伽马蜡烷,植烷,藿烷,萜类以及同位素偏轻等现象。
进化论与生物石油在西方也是主流,且占据90%以上的人和课题在研究。很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
几个不入流的小视频小作文,不过是博人眼球的玩意,就能让这么多人相信,也是让人感叹。马斯克说的对,地球很危险,有引起科技倒退的多种可能。
几十亿年沧海桑田的变化,真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清楚的。
其实心里接受这类思想的人都是趋向保守的人,说明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感觉石油是有意识的。为啥绿教脚下都是石油啊~~~

来自真神阿拉的恩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今天的珠穆朗玛峰当年还是在海底下呢……

这种地质构造很明了,整体抬升而已,我在那边看到过沙子小海螺之类的物体。而露天煤田上面上千米的覆盖层这么大面积被整体剥离就难理解了,看很多露天煤田并不出在山区或地质构造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地质构造很明了,整体抬升而已,我在那边看到过沙子小海螺之类的物体。而露天煤田上面上千米的覆盖层 ...

整体抬升是因为有板块插到另一个板块下面去了,那个下面的板块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摩擦力,加上高温和震动,就像过了筛子一样较轻的物质就会富集在一起,下次再被铲上来表面时就是露天煤田了。

你看到小海螺之类的物体说明那里的地质年龄还非常新,煤炭的形成还在久远得多的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地质构造很明了,整体抬升而已,我在那边看到过沙子小海螺之类的物体。而露天煤田上面上千米的覆盖层 ...

露天的主要是东边的阿巴拉契亚煤田吧

具体看这篇: https://www.sohu.com/a/530199658_121302892

美国西部大平原以前是浅海, 连通北冰洋和墨西哥湾, 后来北美大陆整体抬升才形成陆地.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 ... 8%E6%B5%B7%E9%81%93

这方面美国人研究得够清楚了, 石炭纪分两个部分, 密西西比世和宾夕法尼亚世, 为啥叫这俩名字

这是大规模的, 规模稍微小点的, 海平面上升时华北是浅海, 华南是群岛, 海退时整个黄海都成了平原, 华北和朝鲜半岛、日本连成一体。
第四纪是从两三百万年前到现在, 跟石炭纪3亿年相比只是百分之一, 华北-黄海至少折腾了七八次海侵-海退.  按这个比例, 从石炭纪到现在,平原和浅海地区折腾800次沧海桑田也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生物成油理论无法解释世界99%以上的石油都储存在沉积岩中,而那些非沉积岩中的石油也可被解释为从别处沉 ...

华北/辽河等几个油田就挺典型的, 上面几百上千米是新生代沉积物, 中生代古生代的山压在平原沉积物下面.
石油是新生代形成的, 存在了古生代的地质构造里.

http://www.dsjyj.com.cn/dzdqs-data/pg/2006/3/PDF/2006-03-0879.pdf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来自真神阿拉的恩赐~~

中东这块地方确实最适合产油, 夹在几块大陆之间, 又是在闭合中但是还没闭的过程, 几亿年前是热带/温带浅海, 浮游生物多.

喜马拉雅山还没形成或者刚形成的时候, 中间的海盆应该也是适合产油的, 但是喜马拉雅山成形以后大规模抬升, 上层的沉积层再被风化侵蚀掉, 本来有油也没有了.

世界上除了中东, 类似条件的比如北非利比亚, 南美北部委内瑞拉, 中亚里海之类, 不过都没有中东的条件好.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勘探得早, 交通方便. 北极圈条件比较恶劣, 北海油田和阿拉斯加北海岸的油田都是1970年前后才发现.
俄罗斯的北冰洋沿岸以及南极周围大概率有不少油田还没发现.

网友K:
现在的地质年代,古化石,都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但要让不相信的人接受还有很难。很难给他们解释清楚。
问上帝造万物流派一个问题,圣经上说,上帝耶和华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
可不同年代的地层,生物由低级到高级演化,化石记录清楚。
有人就喜欢活在自我的认知里面,这种认知的内卷,是最严重的,最可悲的,如果这种认知的人大量增加,导致整个人类重回中世纪,也不是夸张。马斯克说得对,人类的发展也有倒退的可能。还是去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地质年代,古化石,都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但要让不相信的人接受还有很难。很难给他们解释清楚。
问 ...

现代社会, 没办法, 反智主义总能吸引一部分人.
美国至今有10%的人认为阿波罗登月是假的...
此外还有地平学会什么的, 认为地球不存在, 地是平的, 宇航员拍到的地球照片都是P出来的, 太阳和月亮分别是直径50多公里的两个球.
日本这种江湖骗子更多, 比如那个水知道答案, 这书似乎国内还在卖

网友:
人类文明已经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