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ck降压型DC-DC电感电容与芯片不在同一层布线行吗?

楼主(2023-09-04):
请教:Buck降压型DC-DC,电源芯片在顶层top layer,电感与输出电容在底层bottom layer,这样布线可行吗?

芯片硬件指导说不要这样做,DC输出走线上不要使用过孔。 因为布线空间有限,电感太高,想放到底层bottom,或者只把电感放底层,芯片与电容放顶层,通过过孔连接通,就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请教大佬们,多谢!

网友:
见过某大家坛里应该都知道的公司,是这样放置的,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电流很大的那张,估计就要慎重

网友:
么问题,空间受限的场合一直这样弄

网友:
纹波会大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当然没问题

网友:
多打点洞,应该没事。距离不要放远。

网友:
电流大的话,过孔用插件孔,灌锡

楼主:
多谢大佬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