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华为海思或者国科微的帮忙看看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23-09-04):
最近参考国科微的SDK设计了一个小板子,用的芯片是GK7205RBCFV300;

连接好串口助手,给系统上电后,会打印启动信息,打印完启动信息后,串口就没反应了,重新给系统上电,串口也不打印启动信息了,

这种情况下,拆下SPI FLASH,重新烧写U-BOOT,再重新将SPI FLASH芯片焊接回去,系统上电,又打印日志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附上我的日志:

System startup

Uncompress Ok!

U-Boot 2016.11 (May 25 2022 - 09:24:30 +0800)gk7205v300

Relocation Offset is: 07734000
Relocating to 47f34000, new gd at 47ef3ef0, sp at 47ef3ed0
SPI Nor:  Check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v100 ... Found
SPI Nor ID Table Version 1.0
SPI Nor(cs 0) ID: 0xa1 0x40 0x18
Block:64KB Chip:16MB Name:"FM25Q128A-SOB-T-G"
SPI Nor total size: 16MB
NAND:  0 MiB
MMC: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eth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device 0 offset 0x80000, size 0x280000

SF: 2621440 bytes @ 0x80000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41000000 ...
   Image Name:   Linux-4.9.37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578789 Bytes = 2.5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9.37 (root@qddytt) (gcc version 6.3.0 (GCC) ) #6 Tue Jun 14 21:14:18 CST 2022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c7d
CPU: div instructions available: patching division code
CPU: PIP▒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OF: fdt:Machine model: Goke GK7205V300 DEMO Board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mem=64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mtdblock2 rw rootfstype=jffs2 mtdparts=sfc:512K(Uboot),2560K(kernel),13M(rootf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57944K/65536K available (5019K kernel code, 182K rwdata, 1256K rodata, 176K init, 248K bss, 7592K reserved, 0K cma-reserved)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c4800000 - 0xff800000   ( 944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4ef1f0   (5021 kB)
      .init : 0xc062c000 - 0xc0658000   ( 176 kB)
      .data : 0xc0658000 - 0xc06858a0   ( 183 kB)
       .bss : 0xc0687000 - 0xc06c5388   ( 249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NR_IRQS:16 nr_irqs:16 16
Gic dist init...
arm_arch_timer: Architected cp15 timer(s) running at 50.00MHz (phys).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b8812736b, max_idle_ns: 440795202655 ns
sched_clock: 56 bits at 50MHz, resolution 20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100ns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20ns
clocksource: arm,sp804: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37086815595 n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100.00 BogoMIPS (lpj=50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40008200 - 0x40008258
devtmpfs: initializ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2 part 30 variant 7 rev 5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Serial: AMBA PL011 UART driver
12040000.uart: ttyAMA0 at MMIO 0x12040000 (irq = 20, base_baud = 0) is a PL011 rev2
console [ttyAMA0] enabl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sp-pl022 12070000.spi: ARM PL022 driver, device ID: 0x00041022
ssp-pl022 12070000.spi: mapped registers from 0x12070000 to c486b000
ssp-pl022 12071000.spi: ARM PL022 driver, device ID: 0x00041022
ssp-pl022 12071000.spi: mapped registers from 0x12071000 to c486d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30 max_order=14 bucket_order=0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ZLIB) (RTIME) (c) 2001-2006 Red Hat, Inc.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0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0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1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1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2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2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3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3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4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4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5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5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6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6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7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7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8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8000 registered
pl061_gpio 120b9000.gpio_chip: PL061 GPIO chip @0x120b9000 registered
brd: module loaded
bsp-sfc bsp_spi_nor.0: SPI Nor ID Table Version 1.2
bsp-sfc bsp_spi_nor.0: The ID: 0xa1 isn't in the BP table, Current device can't not protect
bsp-sfc bsp_spi_nor.0: FM25Q128-SOB-T-G (Chipsize 16 Mbytes, Blocksize 64KiB)
3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fc
3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fc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sfc":
0x000000000000-0x000000080000 : "Uboot"
0x000000080000-0x000000300000 : "kernel"
0x000000300000-0x000001000000 : "rootfs"
SPI Nand ID Table Version 2.7
Cannot found a valid SPI Nand Device
bsp_spi_nand_probe(157): Error: driver probe, result: -19
FEPHY:addr=1, la_am=0x9, ldo_am=0x4, r_tuning=0x26
libphy: femac_mii_bus: probed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femac 10040000.ethernet: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d2:c3:74:4b:93:c2
Generic PHY 10041100.mdio:01: attached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041100.mdio:01, irq=-1)
phy_id=0x20669906, phy_mode=mii
xhci-hcd xhci-hcd.0.auto: xHCI Host Controller
xhci-hcd xhci-hcd.0.auto: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xhci-hcd xhci-hcd.0.auto: hcc params 0x0220fe6c hci version 0x110 quirks 0x20010010
xhci-hcd xhci-hcd.0.auto: irq 132, io mem 0x100300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xhci-hcd xhci-hcd.0.auto: xHCI Host Controller
xhci-hcd xhci-hcd.0.auto: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usb usb2: We don't know the algorithms for LPM for this host, disabling LPM.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hub can't support USB3.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2c /dev entries driver
goke-i2c 12060000.i2c: goke-i2c0@100000hz registered
goke-i2c 12061000.i2c: goke-i2c1@100000hz registered
goke-i2c 12062000.i2c: goke-i2c2@100000hz registered
uvcvideo: Unable to create debugfs directory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10010000.sdhci [10010000.sdhci] using ADMA in legacy mode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10020000.sdhci [10020000.sdhci] using ADMA in legacy mod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xhci-hcd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76K (c062c000 - c0658000)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random: init: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RCS]: /etc/init.d/S00devs
mknod: /dev/console: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AMA0: File exists
mknod: /dev/null: File exists
[RCS]: /etc/init.d/S01udev
udevd[617]: starting eudev-3.2.7
[RCS]: /etc/init.d/S80network
Sun Oct 10 12:00:00 UTC 2021
sh: 64M: bad number
mmz_start: 0x44000000, mmz_size: 64M
sysconfig: loading out-of-tree module taints kernel.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imx335, chip=gk7205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Module media: init ok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osal 1.0 init success!
gk7205v200_base: module license 'Proprietary' taints kernel.
Disabling lock debugging due to kernel taint
load sys.ko OK!
load tde.ko...OK!
load region.ko OK!
load vgs.ko OK!
load vi.ko OK !
ISP Mod init!
load vpss.ko OK!
load vo.ko OK!
load gfbg.ko OK!
load chnl.ko OK!
load vedu.ko OK!
load rc.ko OK!
load venc.ko OK!
load h264e.ko OK!
load h265e.ko OK!
load jpege.ko OK!
load ive.ko OK!
Load sensor_spi.ko OK !
load piris.ko OK!!
insert audio
load mipi_rx driver successful!
ircut change1
RTW: module init start
RTW: rtl8188fu v5.3.0.1_28034.20180525
RTW: build time: Mar  4 2022 17:25:06
random: fast init done
RTW: hal_com_config_channel_plan chplan:0x23
RTW: rtw_regsty_chk_target_tx_power_valid return _FALSE for band:0, path:0, rs:0, t:-1
wlan0 mac_addr=2c:c3:e6:93:5d:1a
------------[ cut here ]------------
WARNING: CPU: 0 PID: 1005 at fs/proc/generic.c:578 remove_proc_entry+0x13c/0x168
remove_proc_entry: removing non-empty directory 'net/rtl8188fu', leaking at least 'wlan0'
Modules linked in: 8188fu(O+) mipi_rx(O) gk7205v200_acodec(PO) gk7205v200_adec(PO) gk7205v200_aenc(PO) gk7205v200_ao(PO) gk7205v200_ai(PO) gk7205v200_aio(PO) isp_piris(O) isp_sensor_spi(O) isp_sensor_i2c(O) isp_pwm(O) gk7205v200_ive(PO) gk7205v200_jpege(PO) gk7205v200_h265e(PO) gk7205v200_h264e(PO) gk7205v200_venc(PO) gk7205v200_rc(PO) gk7205v200_vedu(PO) gk7205v200_chnl(PO) gfbg(O) gk7205v200_vo(PO) gk7205v200_vpss(PO) gk7205v200_isp(PO) gk7205v200_vi(PO) gk7205v200_vgs(PO) gk7205v200_rgn(PO) gk7205v200_tde(PO) gk7205v200_sys(PO) gk7205v200_base(PO) osal(O) sysconfig(O)
CPU: 0 PID: 1005 Comm: insmod Tainted: P           O    4.9.37 #6
Hardware name: Generic DT based system
Backtrace:
[<c0012f6c>] (dump_backtrace) from [<c0013250>] (show_stack+0x18/0x1c)
r7:00000009 r6:00000000 r5:c05aa7ec r4:c2d11aa4
[<c0013238>] (show_stack) from [<c025cc7c>] (dump_stack+0x24/0x28)
[<c025cc58>] (dump_stack) from [<c001caf4>] (__warn+0xe8/0x100)
[<c001ca0c>] (__warn) from [<c001cb60>] (warn_slowpath_fmt+0x54/0x78)
r9:c4b9bb64 r8:c4b9c000 r7:c4b99000 r6:c2d132d5 r5:c3823cd5 r4:c2d13280
[<c001cb10>] (warn_slowpath_fmt) from [<c0112fa8>] (remove_proc_entry+0x13c/0x168)
r3:c04f5540 r2:c05aa888
r4:c2d13280
[<c0112e6c>] (remove_proc_entry) from [<bf427e2c>] (rtw_drv_proc_deinit+0x4c/0x68 [8188fu])
r6:bf47c774 r5:00000006 r4:bf4b3950
[<bf427de0>] (rtw_drv_proc_deinit [8188fu]) from [<bf40f340>] (rtw_ndev_init+0xc4/0xe8 [8188fu])
r7:c4b99000 r6:00000000 r5:c4b9c000 r4:00000000
[<bf40f27c>] (rtw_ndev_init [8188fu]) from [<c041b960>] (register_netdevice+0x90/0x4b8)
r5:c0680238 r4:c2e52000
[<c041b8d0>] (register_netdevice) from [<c041bda4>] (register_netdev+0x1c/0x2c)
r9:c4b9bb64 r8:c4b9c000 r7:c4b99000 r6:c4b9bbe0 r5:c2e52000 r4:c2e52000
[<c041bd88>] (register_netdev) from [<bf40f558>] (rtw_os_ndev_register+0x94/0xf8 [8188fu])
r5:c2e52000 r4:00000001
[<bf40f4c4>] (rtw_os_ndev_register [8188fu]) from [<bf4101e0>] (rtw_os_ndevs_register+0xa4/0xec [8188fu])
r9:bf4a25b8 r8:bf48c38d r7:c4b99000 r6:bf4b3530 r5:c381d000 r4:00000000
[<bf41013c>] (rtw_os_ndevs_register [8188fu]) from [<bf41028c>] (rtw_os_ndevs_init+0x24/0x40 [8188fu])
r9:c3a5a470 r8:c3972000 r7:c4b99000 r6:bf4b3530 r5:bf4a25b8 r4:c381d000
[<bf410268>] (rtw_os_ndevs_init [8188fu]) from [<bf41204c>] (rtw_drv_init+0x478/0x568 [8188fu])
r5:bf4a25b8 r4:c381d000
[<bf411bd4>] (rtw_drv_init [8188fu]) from [<c0355e74>] (usb_probe_interface+0x164/0x2b0)
r10:ffffffed r9:00000000 r8:c3a5a400 r7:c3a5a470 r6:c3972020 r5:c3972000
r4:bf4a280c
[<c0355d10>] (usb_probe_interface) from [<c02cffd0>] (driver_probe_device+0x20c/0x2b8)
r10:bf4ae540 r9:c2feb024 r8:0000001f r7:bf4a27bc r6:00000000 r5:c3972020
r4:c06bdab0
[<c02cfdc4>] (driver_probe_device) from [<c02d013c>] (__driver_attach+0xc0/0xc4)
r9:c2feb024 r8:bf4ae540 r7:00000000 r6:c3972054 r5:bf4a27bc r4:c3972020
[<c02d007c>] (__driver_attach) from [<c02cdf88>] (bus_for_each_dev+0x88/0xd4)
r7:00000000 r6:c02d007c r5:bf4a27bc r4:00000000
[<c02cdf00>] (bus_for_each_dev) from [<c02cf808>] (driver_attach+0x24/0x28)
r6:c0678100 r5:c2d13700 r4:bf4a27bc
[<c02cf7e4>] (driver_attach) from [<c02cf2e8>] (bus_add_driver+0x110/0x21c)
[<c02cf1d8>] (bus_add_driver) from [<c02d0944>] (driver_register+0x80/0xfc)
r7:bf4a27bc r6:bf48cd25 r5:c0678100 r4:bf4a27bc
[<c02d08c4>] (driver_register) from [<c03548d8>] (usb_register_driver+0x74/0x138)
r5:c0678100 r4:bf4a278c
[<c0354864>] (usb_register_driver) from [<bf4df088>] (rtw_drv_entry+0x88/0xe4 [8188fu])
r9:c2feb024 r8:00000000 r7:00000000 r6:bf4a278c r5:ffffe000 r4:bf4a25b8
[<bf4df000>] (rtw_drv_entry [8188fu]) from [<c0009720>] (do_one_initcall+0x60/0x1a4)
r7:c2feb0c0 r6:c2feb000 r5:ffffe000 r4:bf4df000
[<c00096c0>] (do_one_initcall) from [<c0077c44>] (do_init_module+0x68/0x3ac)
r8:00000000 r7:c2feb0c0 r6:c2feb000 r5:00000001 r4:bf4ae540
[<c0077bdc>] (do_init_module) from [<c006a420>] (load_module+0x1ae0/0x1fb8)
r7:00000001 r6:c2feb000 r5:00000001 r4:c2d11f38
[<c0068940>] (load_module) from [<c006aa5c>] (SyS_init_module+0x164/0x17c)
r10:00000000 r9:00000000 r8:00108008 r7:c2d10000 r6:c583ccb0 r5:b6dcbcb8
r4:0000bcb0
[<c006a8f8>] (SyS_init_module) from [<c000fc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4)
r9:c2d10000 r8:c000fda4 r7:00000080 r6:00107628 r5:be917f7b r4:0016bcb0
---[ end trace 08fc24a2b724a7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