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吃灰笔记本,x230 X270 等,有吃灰的扔过来

楼主(2023-09-04):
外甥读技校,打算收个二手笔记本给他玩玩,熟悉再买新的。
预算600到800
要求:以联想的为主,没暗病(前年收一个坛友惠普的主板重新启动,换了电池,硬盘都不行,有时又能进入系统,我都重新安装好系统带回去了,结果重启,有时就没进界面就不停重启,送过去给修电脑的,还检查不出来)

网友A:
无故重启换硬盘试试,以前怎么低格慢扫查不出问题,一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故重启换硬盘试试,以前怎么低格慢扫查不出问题,一换就好。

买来就是出现重启,就买了电池,还是会有重启,买来是机械硬盘,也怀疑他有问题,就买了个sdd换上,系统都安装好了,软件也安装了,以为没问题,就带回家,结果还是出现重启了
后来怀疑键盘,在维修那边测试了,键盘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外甥估计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外甥估计看不上

不会的,毕竟他没有玩那些游戏,预计也是用2年,他自己就换新的了

因为他不怎么会电脑,没必要一来上新的

网友:
搭车收E490主板

网友C:
刚好有个闲置的X230,换过全新主板,有没有兴趣

网友:
楼上的X230什么配置?

网友D:
现在N100的笔记本¥2000就能买到,处理器性能比X230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个闲置的X230,换过全新主板,有没有兴趣

可以啊,,电池,内存和硬盘 如何,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N100的笔记本¥2000就能买到,处理器性能比X230还好点

新笔记本有个不好的地方:只能装win10。
x230能装win7,这个能节约出很多很多性能。

网友C:
闲置X230:  功能都还是正常的,内存4g(自己加一根吧,价格2位数),自己换的 ssd 250g,cpu i5-3320M ,主板 前2年换的新的(记得花了450),电池现在估计20~30分钟,带电源。
400元包邮吧,不知道价格合适不,要的留个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置X230:  功能都还是正常的,内存4g(自己加一根吧,价格2位数),自己换的 ssd 250g,cpu i5-3320M , ...

可以,收了,电池我可以买个淘宝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主板,屏等不要有暗病就行
加我签名电话微信
有时没在电脑旁,或看微信,回复可能会慢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收了,电池我可以买个淘宝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主板,屏等不要有暗病就行
加我签名电话微信
有时没 ...

目前家里隔三差五 上上网,没有毛病,你拿去用1个月,有啥问题找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家里隔三差五 上上网,没有毛病,你拿去用1个月,有啥问题找我就行

收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