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载波电源?功率几十W,电压只需要几伏

楼主(2023-09-04):
频率要求:小的频率100kHZ和大的频率500HZ

网友A:
参考音频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音频功放

re
直接用现成D类音频功放, 前面波形用MCU, 查表+DAC生成,完事

楼主(2023-10-10):
引用 网友B:
re
直接用现成D类音频功放, 前面波形用MCU, 查表+DAC生成,完事

前面的输入波形是要用锯齿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