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发热片坛友们有需要吗?有遇到下面的问题吗?

楼主(2023-09-04):
一次跟客户聊天中了解到发热片这个产品,起初因为产品小众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后来被安利几次,我们才开始对这个产品做了深入的调研。
1.首先打样成本高,同样的产品打样成本报价能从200,300,甚至高到500元。
2.打样周期长达6天左右。
3.同样的产品批量价格也会有很大差异,能从50%到一倍多;
4.在淘宝找的商家做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找到一家质量和价格都满意的供应商费时费力费钱。
大家是否需要嘉立创提供一个几十块甚至免费打样,2-3天交货,批量质量有保证的发热片产品呢?欢迎坛友们提出指点意见与反馈。

网友:
太需要这个了

网友:
有需要,但我的需要略微不同,我是想用这种方式制作电阻(没错,大功率无感电阻),阻值不需要非常准确,但得基本可控,
而目前这种东西好像都是一个电压和一个大致的功率,没有其他信息。
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这东西温度可以承受到多少,热阻,如何确定瞬间过载能力,如何粘贴在铝板散热器上,
如何确定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比如贴在消防栓一样巨大流量的温度不会上升的水冷块上时,它可以承受多大功率,此时它内部的温度)。
感觉目前还没有找到足够多的资料来设计这个东西

编辑补充:还有这东西能不能直接长期泡在水里,如果不能,那如果可以保护它的侧边缘不在水里只有中间部分在水里,能不能?
编辑补充2:虽然这有点奇怪,但我想,就算作为原本的发热片用途,应该也是需要这些资料来设计计算的

网友:
单纯的这种发热片应用,我觉得应该是在增加的,据我所知,应该有用这种东西给锂电池加热的,可能还可以有一些穿戴式的东西

网友:
非常有需求

网友:
做个电热毯

楼主:
打个样,商家要问下你的公司名,来判断下公司的大小和实力,如果网上的信息显示公司规模小,商家大体都不愿意接你的单,给你回复慢,打样周期长,产品质量差,价格高,甚至都不愿意接你的单。

网友:
有需要,看耐热温度多少

网友:
有需要,平时使用很多

网友:
需要,统一耐温标准

网友:
应该需求量很大,新能源汽车电池里面应该用的。冬天给电池加热的。

网友A:
我们有这个需求。
这个用嘉立创的FPC工艺稍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需要,液晶冬天背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这个需求。
这个用嘉立创的FPC工艺稍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吧

可以扫码添加下我的微信沟通哈。

网友:
喷头里面就是这种加热方式,估计有十几年历史了

楼主:
各位,你们需要发热片的设计原理和资料吗?如果你们对发热片有需求,需要原理资料在下面回复下。后面我统一私信你们。

网友:
我需要这个

网友:
需要,希望上架统一耐温,功率,计算等标准

网友:
不知道这个功率能到多少?

跟PTC发热片有啥不一样?

网友:
需要,我在电池行业,化成设备上都大量用这玩意,不过是硅胶包覆的外皮

网友(2024-07-16):
引用 楼主:
各位,你们需要发热片的设计原理和资料吗?如果你们对发热片有需求,需要原理资料在下面回复下。后面我统一 ...

你好,  发热片的设计原理和资料还没见你发上来

网友:
有随温度上升,阻值稍微增大的发热丝吗?
目前我们公司用10Ω左右的发热丝,15V驱动,但随温度上升,值值变小,造成有很多客诉是驱动场效应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