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RS485通信中,信号地GND需要接吗?

楼主(2023-09-04):
如题,今天遇到RS485通信的问题,查资料,很多人说不需要0V地,也有人说要,请教坛里的兄弟,接好还是不接好?谢谢!

网友:
GND和PE都要正确连接,且不说干扰和稳定性问题,不接的情况下要保证不损坏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不太划算

网友:
有条件就接呗,防止共模电压太大。个人觉得可靠的方法是A\B\GND+屏蔽。

网友A:
我已经选用最牛的TI-THVD15xx、THVD14xx系列了....70V的....非常不错,就是贵一点....没啥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B:
单端接地吧,如果是两边都接地那需要相当的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接地吧,如果是两边都接地那需要相当的勇气

我说的是信号参考地,不是保护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选用最牛的TI-THVD15xx、THVD14xx系列了....70V的....非常不错,就是贵一点....没啥毛病。 ...

零售二十几rmb的芯片,
不是高附加值产品,
还真的不敢使用。

网友C:
用隔离电源和隔离芯片!
可以解决远程设备通信共地发生共模电压太高损坏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隔离电源和隔离芯片!
可以解决远程设备通信共地发生共模电压太高损坏器件的问题 ...

已经做了隔离了

网友:
在不清楚对方是咋处理的情况下,还是不接的好。个人认为。

网友:
我一般隔离。如果隔离,就只需要一侧接地。

如果非隔离,就得两侧都接GND,否则如果两个地不是浮空的,且有电压差,就麻烦了。如果保证两侧的地是浮空的,没有关联。就可以一侧接地。

网友:
接地也不是之间接地,最好加个电容并电阻接地。

网友D:
已经隔离了,那么处理就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容易了

单(个模块位置)点接地,其它所有落点参考地全部连过去就可以。当然,参考地也可以不用接,不过会不会导致抗干扰能力降低就看运气了。

传统上485接地的难点在于非隔离型的,接地和不接地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导致出问题,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非常考验综合分析能力和经验。现在嘛,隔离485模块满地跑,隔离之后99%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网友:
隔离不就是为了信号供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隔离了,那么处理就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容易了

单(个模块位置)点接地 ...

我现在是点对点通信而已,一头是plc,一头是油压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