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嘉立创下单遇到的哭笑不得的事情

楼主(2023-09-04):
我的板子有几处开槽,网站提供的预览界面看不到开槽,可能我输出的Gerber不能被正确识别,所以我在备注信息中注明了有开槽,以及所在文件,并选择了确认一次生产稿。

结果,工程文件制作人员直接忽略了备注信息,要我确认的生产稿并没有什么开槽。

此时,

(1)我如果要修正问题,那我就需要把问题整理成word,并多支付几块钱,以便享受多次确认“服务”。
(2)如果放弃不做了,那就要付10元的工程人员辛苦费。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感觉就是一种在嘉立创面前是我犯了错的感觉,令人不舒服。

网友A:
难道不是以文件为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以文件为准么?

我文件中有机械层,开槽信息里面有。

奇怪的是同样的Gerber在另一家板厂就是能正常识别的,我已经在那边下单了。

网友B: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同一个板之前确认样板的工程图,仿真图有镂空,今天的没有漏空,也是要传word说明问题。再确认还得加钱。

网友:
奇怪,同时两人遇到同样问题,看来系统有bug了。

网友:
我遇到拼板问题的总结是:如果你的图线与线之间有0.0001的间隙,他家的软件就傻了。这0.0001来自于你的原始图,也可能是格式转换过程软件产生的

网友:
最近也遇到奇怪问题,0.4/0.3的过孔,以前一直 都不加价,这次审核完成后 加价了,单子上显示也是上一次 审核的人,咨询几次确认后,任然说要加价,我截图jlc的pcb制程说明 给他后,才给我改为不加价。

网友:
以文件为准的,人家已经提前申明备注不算的……

网友C:
有些事要看对接的审核员是怎样看的。
几乎相同的两块板,都是高精度的六层板。发的都是gerber文件。一块生产出来很好。另一块厂家把BGA的直径私自改大,使得贴片的时候芯片底部球连锡。总算最后同意重做。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和器件。
说明现在审核员良莠不齐,有的水平比较高。有的不清楚工艺乱改PCB。
至于开槽开孔啥的经常不能达标。一块板做了上百K,会突然一个批次整体尺寸偏小。唉!说都了都是泪。

网友:
嘉立创这边早就说了,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只认其中一个。

所有的开槽开孔锣边V割,都必须在同一个层。

如果你分散成2个或者多个层,嘉立创是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事要看对接的审核员是怎样看的。
几乎相同的两块板,都是高精度的六层板。发的都是gerber文件。一块生 ...

孔径补偿 是确认生产稿的重点检查项目。

确实会存在每次补偿都不一样的情况。

我最近的2单,都是0.5/0.3的孔,第一批cam做成了0.5/0.25,第二批是0.5/0.3

网友D:
嘉立创能不能将你们的业务员的业绩做个评价系统,其中一定包括客户反馈这个权重,类似滴滴司机的打分。
然后下单的时候,可以让客户视情况加三五快钱选择高分业务员进行服务。。。类似医院挂号
我这方法真是个天才。。。
其它客服也可以这样评分管理,不然抱怨估计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某人话“笑一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能不能将你们的业务员的业绩做个评价系统,其中一定包括客户反馈这个权重,类似滴滴司机的打分。
然 ...

哈哈, 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应用工程师

网友:
遇到过几次,嘉立创以前不收费的,现在要收费,比如电路板打过孔,同样的PCB以前不收过孔费,现在审核过后要收说是过孔打多了,问什么标准支吾半天。另外再如SMT,电解电容卧焊,以前是不收额外费用的,现在要按管脚数收费,收两个脚0.2毛的折弯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同一个板之前确认样板的工程图,仿真图有镂空,今天的没有漏空,也是要传word说 ...

因为确认生产稿,影响生产流程及效率,增加了不少工作量,所以分一次及多次的价格不一样,主要是引导大家一次搞定的不要多次,这是当时的设想
现为了体念度更好,这样先测试一下,确认二次按3元,超二次就10元!

网友:
非标订制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正常,所以双方都要抱着改善心态来对待问题,查清楚问题,如何下次防范问题
1)对于上次没有问题,这次有问题,原因有很多,我列举几个
1.1我们强调过无数次,应是无数次,外形很多用字母软件设计就是错的,导致设计不标准,一个不标准的东西做出来的批次不一样很正常,嘉立创也出了标准,标准很难百分百得到搪行
1.2 公差问题  有很多客设计处于临界值,上次可行,这次不排除就不行了,但是又在公差范围内,这时候争执就开始了,当然有时候工厂也超公差引起
1.3 对于工艺的不了解,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内角很难做到直角,有时候客装不进去就说跟文件不一致,大部分的客会听什么原因,有个别客户一听,就认为是推责任,争执就起来了
1.4 工艺的问题,如过孔盖油,孔口可能发黄写得清清楚,但有时候客就说上次可以,这次不行,要返工,重做,有时候也哭笑不得,我胶时候跟客说,不然要塞油,盖帽工艺做什么!

当然我们也尽可能的,如减少公差(现在实行的锣边提高计划,从公差0.2缩小到0.15或是更小),对于孔口发黄用更厚的油尽量减少,这也是我们强调大家尽可能确认生产稿来规避免这些问题,共同把品质做好,是一个双方的

嘉立创每月都会组织客参观工厂,还每月组织客到公司总部来讲工艺设计,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些问题!

网友E:
看来发gerber文件也照样会出错。就说板外形,有些审核员默认机械层,有些审核员默认禁止布线层,备注又不看,又没有板外形层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发gerber文件也照样会出错。就说板外形,有些审核员默认机械层,有些审核员默认禁止布线层,备注又不看 ...

对于这个强调过多次,按嘉立创的标准来,一个标准的文件其它是不用备注了

网友F:
https://www.jlc.com/portal/q6i10153.html

楼主:
我猜嘉立创价格低的钱都是实实在在压缩成本压出来的,比如更薄的阻焊,更少的人工客服成本,更短的沉铜等环节时间。我说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我们从嘉立创得到了实惠,而是嘉立创帮我们省了自己的钱而已。这不是一种技术提高带来的先进性,而是对待质量与成本平衡点在哪里的态度不同而已。

以我个人喜好而言,我还是希望客服能主动加我微信,有问题主动询问我意见,而不是我下单要保证自己没问题,如果有问题哪怕争不清是哪边的问题,都要写word,加钱,有时会让人觉得像先“写检讨书”,再“交罚款”。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猜嘉立创价格低的钱都是实实在在压缩成本压出来的,比如更薄的阻焊,更少的人工客服成本,更短的沉铜等环 ...

而这些“惩罚”,针对的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嘉立创的规则与标准,就像老师责备学生做题前没有好好审题。

这套逻辑适合小学课堂,但嘉立创毕竟是做制造与服务的,这种制定自己平台标准的逻辑就算没有错,表达生硬了也让人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嘉立创价格低的钱都是实实在在压缩成本压出来的,比如更薄的阻焊,更少的人工客服成本,更短的沉铜等环 ...

下次有机会走进嘉立创的工厂(每个月固定有一次),去了嘉立创工厂你再参观任何工厂,你都认为无法超跨

阻煹油,嘉立创都有39T及36T,行业通用多少呢,43T   什么铜及阻焊也花不了几个钱,要省就直接省板材,一张几十元,只有嘉立创坚持用A级料,而且没有低档次料,不会针对不同的客用什么不同的料,省板料是来得最快的,因为板料成本占货款的30%或更多

嘉立创喜欢干的事是杀鸡用牛刀,没有品质问题,减少品质问题是最少的成本,如全部用LDI干线路,用阻焊LDI干双面板(后面上的产线)这是在行业太远于离谱的事,动不动是大几百万的设备

更少的人工服务,不错,嘉立创用上千号IT工程师抲造一个下单平台,打造基础软件CAM系统,让你们的自控性更强,如果你还是喜欢发邮件,发微信下单,嘉立创这模式真不适合
嘉立创现在都用在企业微信进行多人组合服务,形成了一个宠大的服务体系,不敢说服务很好很好达到极致,但一点没有服务人员态度恶劣,跟客户恶心意相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嘉立创价格低的钱都是实实在在压缩成本压出来的,比如更薄的阻焊,更少的人工客服成本,更短的沉铜等环 ...

对于再次确认,体验不好,以经让改成2次确认费用不变,如果超出两次要补款的方式,这个只是大家提建议而以,认为如何合理,边行边试,也不用上纲上线,以经让安排二次内还是3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s://www.jlc.com/portal/q6i10153.html

应该把所有规则都放一块,《某某规则》,规则没有规定不符合就是你们责任,而不是又拿个公告。为了在你们做个板子,把规则看完了。符合规则了。又不符合你们公告。做个板子还得把你们这么多年公告看一遍。

网友E:
1)当板框外形用机械层,及KEEPOUT层同时存在时,以机械层为优先原则
我的板子都是以机械层为板外形,但同时也有KEEPOUT层用来分隔敷铜,但审核员老是拿KEEPOUT层为板外形说板子不合格,说明审核员都没有遵守这个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把所有规则都放一块,《某某规则》,规则没有规定不符合就是你们责任,而不是又拿个公告。为了在你们 ...

你说的有道理,事实上也做了,如能按你说的,售后就要少了99%
官网的工艺参数要读对吧:
下单时一直提示的《下单技术员必看》值得看一下吧
再不行,选择的时候弹出来你总得要看一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有道理,事实上也做了,如能按你说的,售后就要少了99%
官网的工艺参数要读对吧:

事实上你们没这样做。没有不符规则,你们拿不符合公告,不承担责任,还不接受投诉。
你们如果把所有工艺规则和解释放一块,公告只是通知更新规则版本。就真的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事实上你们没这样做。没有不符规则,你们拿不符合公告,不承担责任,还不接受投诉。
你们如果把所有工艺 ...

你说的可以强化一下,整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发gerber文件也照样会出错。就说板外形,有些审核员默认机械层,有些审核员默认禁止布线层,备注又不看 ...

对生产没有用的图纸就不要发出去,发出去只会增加误解
外形用哪层画的就保留哪层,另外的辅助层全部删掉不要发给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可以强化一下,整合在一起

事实上,你们自家的eda 工程文件,你们都不认。你们认大多少软件工程文件,唯独不认自己家的。建议你们站两个角度分析问题,一个是客户,一是生产。
客户希望是板子没问题。你们希望的是标准化。
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遇到不止一次,有时能正常识别有时识别不对;现在开槽都是焊盘,孔大于焊盘,没屌卵事,最多确认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当板框外形用机械层,及KEEPOUT层同时存在时,以机械层为优先原则
我的板子都是以机械层为板外形,但 ...

你keepout层不是用来走刀路的,那你导出它干啥?

增加误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keepout层不是用来走刀路的,那你导出它干啥?

增加误解?

keepout 是禁止布线。但是历史原因,还把keepout错误的当成板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keepout 是禁止布线。但是历史原因,还把keepout错误的当成板框。

板框是谁无所谓,你只把你做 板框、 挖槽、 打孔的那层导出就行了。

同时导出ko层和一堆机械层,上帝来了都得懵圈

网友:
加3元,确定生产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keepout层不是用来走刀路的,那你导出它干啥?

增加误解?

我后来实测嘉立创可以正确识别MECH.GKO这样的文件。

gko,我脑补为Gerber Keep Out 三个词首字母。

而pads软件里,keepout这个可以加到PCB上的元素是指在相应区域内禁止有某些特定对象的意思,如禁止走线、禁止覆铜、禁止过孔等。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业界说的keepout和pads的keepout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和本帖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框是谁无所谓,你只把你做 板框、 挖槽、 打孔的那层导出就行了。

同时导出ko层和一堆机械层,上帝来 ...

请教一下,以双层板为例,我的gerber是top层、bottom层各4个文件(铜、阻焊、丝印、助焊/钢网),外加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2个文件,再加一个机械层(只有板框和槽)。如上一共11个文件。哦还有一个钻孔符号,但是好像用不到。

这符合你说的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keepout层不是用来走刀路的,那你导出它干啥?

增加误解?

我发的是PCB文件,不是gerber文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以双层板为例,我的gerber是top层、bottom层各4个文件(铜、阻焊、丝印、助焊/钢网),外加金 ...

非金属化孔为什么单独一个文件?

正常非金属化孔,你如果用GM1画,就是一个圈,导出后跟开槽和板外框是同一个文件。

你如果直接放一个PAD,外铜环直径=内径,嘉立创也会直接按非金属化孔处理,这个时候,该孔是存在于钻孔层。

你单独列一个文件,嘉立创是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的是PCB文件,不是gerber文件

十年前,用了非默认字体,直接发PCB源文件打样,结果板子回来发现字体变形并越界了。

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不能直接发PCB源文件打样。

其他地方兼容性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金属化孔为什么单独一个文件?

正常非金属化孔,你如果用GM1画,就是一个圈,导出后跟开槽和板外框是 ...

下次我按你说的试试,虽然我现在的出法我打样的地方都可以认。

网友:
我是PCB打板和SMT初学者,都是看JLC的指引出gerber下单的,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不该出现的外观/开槽错误问题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JLC的PCB和SMT工艺比较飘忽,外观/槽孔的形状,SMT的质量有时很好,有时很马虎,令人难以放心做大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我按你说的试试,虽然我现在的出法我打样的地方都可以认。

十年前在某大公司,前辈跟我说画Vcut直接在丝印层画条指示线就好了。
某大公司的PCB供应商都能做对,所以我还以为行业内都这么做的。

后来自己出来去嘉立创打样,也是这么做,但每次Vcut都能割到铜,
过了很久,某次去测量CAM里面Vcut距离板边线才知道,原稿设计Vcut距离板边是4.85mm,CAM生产稿里面做的是5.00mm。(当时嘉立创还没有确认生产稿操作,也没有仿真图样)
也就是说,画在丝印层的Vcut,嘉立创不认,新的Vcut是他们自己CAM人员重新添加的,
新添加的Vcut没有预留刀口宽度,直接按外形线割的,加上Vcut自身误差,所以每次都切到铜了。

网友:
生产厂家最好一刀不改,规则处理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