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频繁变道可好吗?

楼主(2023-09-05):
以下是两段记录仪视频,开车在高速上频繁变道超车,朋友说这样不好。你们认为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Vqv55FckdEOeLJcBSRaYw?pwd=1234
提取码:1234

网友:
你觉得好不好呢?

网友:
两个结果,一个早到10分钟,一个早到50年

网友A:
个人觉得,经常变道超车肯定没问题,但是车速快变得也快或者对其他车造成影响就有问题了
两个视频看来,感觉车速也不是很快,但是感觉lz变道有点太早,距离拉开不够,对变道后的后车有一定干扰

网友:
频繁变道能快几分钟?收益抵不上风险

网友:
驾校的教练没跟你讲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经常变道超车肯定没问题,但是车速快变得也快或者对其他车造成影响就有问题了
两个视频看来,感 ...

对,我看视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变道时与后车距离太短了点。

编辑:改错别字。

网友:
1、超车后急于变道,遇到后面路怒的容易一脚油门给带走
2、有实线变道违法行为
3、有疑似连续变道行为
其他我觉得没有超过限速要求就都OK,驾驶习惯不好,只能中午开,这种高速上面还是不少的,每次上高速都能遇到

楼主:
1. 心中有别人,自己才安全。
2. 比我快的车不超。
3. 超车前先打灯,后车车头完全出现在后视镜中才慢慢变道。并且继续加速。
4. 超车后后面有快车主动让道。
5. 感觉有危险,就是实线也要变道。
6. 90%的时间在右道行驶,因为右道右边有应急车道,这样就比别人多出一条安全通道。
7. 不开斗气车。
8. 压着限速跑,不超速行车。

网友B:
只要精神状态好,留意车距,应该还是安全的。

网友:
保持安全距离变道超车就行了,而且不要一超车就降速,很容易导致后车追尾的。

网友C:
LZ的超车车距不够吧,还骑着线走

网友:
如楼上说的,变道点早了,对红车有影响,感觉故意到他前面。

网友:
如果没超速,这样开没什么问题,因为比被超的车快很多,变道离后车近也能很快拉开距离,不会很危险。
视频车比其他车都快,所以需要频繁变道超车,所以怀疑视频车超速,超速导致不得不频繁变道,而不是频繁变道让视频车比其他车更快。

楼主:
如果没超速,这样开没什么问题,因为比被超的车快很多,变道离后车近也能很快拉开距离,不会很危险。
视频 ...

以后要注意哦。
编辑:改错字

楼主:
大车一直刹车,前面小车还是不加速一直低速驶,也不变道。还好大车刹住了。

网友:
如果技术过硬,不影响别人,开快点没事,也并不是开得慢就安全,有时候开得快,训练一些果断的处理技能反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超车车距不够吧,还骑着线走

说的是视频车吧?
编辑:改错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超速,只是某一个点有次速度是144KM,其他时速都在120以内。
变道时机感觉是有点早,可能会影响后车, ...

没超速说明其他车都挺慢的,在空旷路段,视频车也比其他车快很多,最烦这种没车也慢慢开的。
只要速度差够大,目标车道前面的情况也能看见,离后车近点问题不大,有几秒就能拉开安全距离,后车不用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超速说明其他车都挺慢的,在空旷路段,视频车也比其他车快很多,最烦这种没车也慢慢开的。
只要速度差 ...

是的。
编辑:语法错误

网友E:
最讨厌120的限速,快车道开80的...还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讨厌120的限速,快车道开80的...还到处都是

是的,不光是低速行驶,还一直占着左道,为了让你与他保持车距,还时不时的点下刹车提醒你。在左道好不容易等他超过大货车了,你加速超大货时,他为了让你保持车距,还点下刹车。低速占左道行驶比右道压限速行驶危险100倍。

网友:
变道距离拉开不够,打转向灯也估计没有持续3秒再转过去,这样搞会有危险,万一边上车子偶然加速了就会撞上。。。

网友F:
实线变道,你说觉得有危险,其实你还是觉得比别的车道慢了而已,都是为自己找借口。另外,我觉得你变道前也没有提前打3秒转向灯再变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线变道,你说觉得有危险,其实你还是觉得比别的车道慢了而已,都是为自己找借口。另外,我觉得你变道前也 ...

是的,不变道会更安全。

编辑:补充说明。

网友G:
看视频,感觉没给后车留足够的安全距离,后车骂娘的居多。

我的原则是变道后不让后车踩刹车,如果条件不够,干脆不变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狡辩一下。实线变道前,前后左都有车,变道后,后前右都没车,且左边与其他车距离也远了,没有理由不变啊 ...

"打灯三秒才变是对的,但实际是你打灯三秒后才有动作,后车就已压上来了"

又不是打了灯,就必须变道的,如果后车压上来,不满足变道条件,不变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感觉没给后车留足够的安全距离,后车骂娘的居多。

我的原则是变道后不让后车踩刹车,如果条件不够 ...

是的,而且他还变道不打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感觉没给后车留足够的安全距离,后车骂娘的居多。

我的原则是变道后不让后车踩刹车,如果条件不够 ...

对的,行车安全最重要。

网友H:
个人感觉,这种车流密集的地方是相对容易出事故的,所以要赶紧远离车流,所以要变道超车,跑快一点,离开这些车流密集的地方就安全了,此时快或慢都无所谓,不是车流密集的地方大概率也不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行驶。
当然,实线变道是不对了,除非是紧急情况。

楼主:
编辑:改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线变道,你说觉得有危险,其实你还是觉得比别的车道慢了而已,都是为自己找借口。另外,我觉得你变道前也 ...

对,还是不变道更安全。
编辑:改错字

网友I:
引用 楼主:
1. 心中有别人,自己才安全。
2. 比我快的车不超。
3. 超车前先打灯,后车车头完全出现在后视镜中才慢慢变 ...

看了一下视频,对你开车评价是-水平不高,还爱开快车。 不是个安全开车的人
1,你连续变两条车道,且很频繁(5分钟就有4次)。
2,你对前方预估不足,多变道了一两次。

我开车,如果旁边也有车且是实线,我是假定旁边的车不会并过来我的车道的,有需要我会无视旁边车作急加速。  所以你压实线并线的行为非紧急情况不要使用!很容易被加速 或边道并线的车撞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汽车在道路上行驶,连续变换两个车道将被罚款50元。机动车变更车道时,不得连续变更两条车道,一次只能变更一条车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开车快点,这个我亲身经历的视频对我触动很大。

你这样跟车反而不安全,要么快速超过去,要么降速远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先是左道白车刹车灯亮,变中道,前方黑车因为左道红车变道而踩刹车,视频车才连续变道的。才会压着实线变 ...

这玩意儿就看你开什么车,性能好就容易这么开,开宝马,我就经常这么变,开卡罗拉,我不敢这么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下视频,对你开车评价是-水平不高,还爱开快车。 不是个安全开车的人
1,你连续变两条车道,且很 ...

是的,视频车的驾驶技术有待提高。
编辑:改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样跟车反而不安全,要么快速超过去,要么降速远离。

刹车了,与大车拉开距离了。
编辑: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儿就看你开什么车,性能好就容易这么开,开宝马,我就经常这么变,开卡罗拉,我不敢这么变。{:lol: ...

说到点子上了,超车也要看对方车的性能。所让是让快超慢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变道时车身与车道是斜角而非平行时,那么你变道是危险的,如果车身与车道平行后再变道就是安全的, ...

当然明白,但不知道你想反驳什么。 且你自己也是大角度变道

看视频1,在一分多钟你压实线前, 就出现预估错误(前方几辆车紧贴着且比本车道前方车还慢,你变过去不是还要再变回来?!从这点我就判定你开车没预估,水平差)变至最左道,然后变回中道,再大角度方向压实线变最右道,  最右道后方 是很空的,万一后方车速非常快,你压实线并过去风险非常大。

没预估+随意违反交通规则(多次直接并两车道),你不是安全驾驶的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明白,但不知道你想反驳什么。 且你自己也是大角度变道

看视频1,在一分多钟你压实线前, 就出现预 ...

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这种车流密集的地方是相对容易出事故的,所以要赶紧远离车流,所以要变道超车,跑快一点,离开这 ...

看这车流密度,整体车距都不足,并不是前面几台车开得慢要超过去的问题,而是因为车多而大家都开不快,LZ在这种情况下还追求最高限速不停穿插变道是不好的。

你说赶紧远离车流是没错,但LZ反复横跳了几分钟都没能离开密集车流,这时候LZ这种人反而就是你说的相对容易出事故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这车流密度,整体车距都不足,并不是前面几台车开得慢要超过去的问题,而是因为车多而大家都开不快,LZ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精神状态好,留意车距,应该还是安全的。

阿莫,我认为LZ贴子不完全算是正能量,见意封杀。并对LZ做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这车流密度,整体车距都不足,并不是前面几台车开得慢要超过去的问题,而是因为车多而大家都开不快,LZ ...

不对,视频车用了8分钟快远离那些车了,但发现几百米前还是那么多车,所以车主选择远离这条公路了。

网友M:
我30年车龄,几乎没有违章,更是连一次追尾都没有。我认为开车最安全的时候是我前后左右尽量不要有车,所以起步都很快,我起步都是把其他车要甩出去尽量100米一般加速到60也就2秒以内,而一般人0到60需要5秒钟甚至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30年车龄,几乎没有违章,更是连一次追尾都没有。我认为开车最安全的时候是我前后左右尽量不要有车,所以 ...

我认同你的观点。也是这么做的。不带涡轮的车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超车车距不够吧,还骑着线走

可能他不知道虚线也是不能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线变道,你说觉得有危险,其实你还是觉得比别的车道慢了而已,都是为自己找借口。另外,我觉得你变道前也 ...

说的没错。

网友:
这帖子…这LZ…
我究竟看了什么?!

网友:
变道没问题,不要强怼

网友N:
引用 楼主:
1. 心中有别人,自己才安全。
2. 比我快的车不超。
3. 超车前先打灯,后车车头完全出现在后视镜中才慢慢变 ...

90%的时间在右道行驶,
右道有很多货车,好不好?
一般中间道行驶,

网友:
引用 网友N:
90%的时间在右道行驶,
右道有很多货车,好不好?
一般中间道行驶,

所以他要不停变道。

网友:
高速公路超车还是要留足够车距,不要觉得你比被超车辆快就行,像视频里面那种车流密度,你超车的时候前车一个急刹你就被迫跟着急刹,然后被你超的货车刹车不及挤上来你就成肉泥了。

网友:
感觉视频车与前车的距离过近,而且前车遮挡视线,视频中的车速一旦有紧急情况,追尾很难避免,另外变道时机有点早,后车有压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觉你与前车的距离过近,而且前车遮挡视线,视频中的车速一旦有紧急情况,追尾很难避免,另外变道时机有点 ...

请把你字去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30年车龄,几乎没有违章,更是连一次追尾都没有。我认为开车最安全的时候是我前后左右尽量不要有车,所以 ...

我不同意你的快速起步就会安全的说法。能加速起步的前提是处于第一排,第一排的危险通常都不是后车,而是侧面来车。特别是某些垂直车道之间两绿灯的间隔很少,碰上一个不要命的闯黄灯甚至闯红灯,快速起步冒头不是很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