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的母线电容怎么选择?要放多大的?纹波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2023-09-05):
电机12v供电,120w功率,6000转,图片中的EC3需要改成多大的

网友A:
和电池输入的供电性能也有关系吧,他的阻抗。。

保险起见,做一块板子验证测试下波形。

要不就尽量选大。

不过你的220uf/100V  感觉不是很合适。选50V耐压足够,多弄几个。220应该不够的。

6000转对应两极电机。频率应该是100HZ吧。 12V 120W,平均电流10A,峰值电流估计15A

如果按RC放电时间算,估计要1000-2000uf吧。

等大咖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池输入的供电性能也有关系吧,他的阻抗。。

保险起见,做一块板子验证测试下波形。

我们使用的是三相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三相电机

我知道,

三相两极电机才是100HZ对应6000RPM

后面是否三相,母线电流是相同的。

网友A:
滤波电容取值,应该还是参考的是电流。你按15A的电流去评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取值,应该还是参考的是电流。你按15A的电流去评估就行了。

你好,我说的是电容本身的纹波电流这个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