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nand和nor这两种flash的名字的由来?

楼主(2023-09-05):
猛一看是n+and和n+or
好像是用两种不同的逻辑门构成的,一种是与非门,一种是或非门,但是说不通啊,一个存储器跟逻辑门什么关系?
某大模型给的回答是:
"N" 在 NAND 和 NOR 型 Flash 中,是 "NOR" 的缩写。NOR 是 "NOT ONLY RAM" 的缩写,表示它不仅是一种随机存取存储器,还可以执行代码。而 NAND 是 "NOT AND MEMORY" 的缩写,表示它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在断电后仍然保留数据。

实话说这种说法也不好理解

请问,nand和nor,到底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据说他们内部互联分别类似nand和nor的结构

网友A:
NOR Flash的储存单元是并联的,相当于“或”逻辑。NAND的储存单元是串联的,相当于“与”逻辑。两者都是输出低电平表示1,因此是“非”逻辑,因此得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 Flash的储存单元是并联的,相当于“或”逻辑。NAND的储存单元是串联的,相当于“与”逻辑。两者都是输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