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的散热风扇加温控开关,好不好?

楼主(2023-09-05):
我们以前的电控箱一通电风扇就转,风扇1-2年会坏。
现在打算加入常开型温控开关,不知有谁有这方面经验没有?

当然加入测温自动风扇调速电路(很多笔记本散热系统的做法)会更好,
不过这个方式不是我希望讨论的范围。

网友:
那些铝壳的开关电源里面就是这种温控开关,绑在磁环里面,70度常开。
箱子用低温一些的可能不会特别准,它这个接近室温的误差好像要更大一些,5还是15度来着,得看看资料算一下最高可能是多少

编辑补充:我这边路边的一些箱子就是带温控的风扇,好像挺多年了,貌似灰尘反倒是严重的问题

网友A:
贴在热源上,串在风扇上,到温度就闭合风扇开转的吗?
如是,再加个延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在热源上,串在风扇上,到温度就闭合风扇开转的吗?
如是,再加个延时呗! ...

这种温控开关本身就有延时的效果,
它动作以后要温度回落8-10度才复原,

网友B:
用SUNON风扇,坏不了

网友:
上电就转吧,寿命受灰尘影响是主要的,路边有个基站啥的,那个电箱里的风扇下雪天都在呼呼的转

网友:
温度选择合适就可以,建议用这种有接线端子与固定脚的温控开关,反应灵敏,安装接线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UNON风扇,坏不了

前十来年到前几年北方持续的重度雾霾,任你什么风扇只要敢连续全速开,10000个滚珠轴承都能给你烧干磨硬干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十来年到前几年北方持续的重度雾霾,任你什么风扇只要敢连续全速开,10000个滚珠轴承都能给你烧干磨硬 ...

这个你可能用错了,这种灰多的环境,只要挖两个孔,用风扇抽,另一孔装一层HEPA过滤灰,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能用错了,这种灰多的环境,只要挖两个孔,用风扇抽,另一孔装一层HEPA过滤灰,不会坏的。 ...

HEPA是什么  是过滤灰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