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S5045B设计了一款编码器,集电极输出纹波特别大

楼主(2023-09-05):
用AS5045B设计了一款编码器,集电极开路输出,现场测试高低电平纹波比较大,另外测试了一款欣灵的编码,发现纹波比较小,问题出现在哪里,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规格书,看一下

网友:
oc输出,测试时候示波器探头直接接输出端吗?

网友:
DCDC拆了,外部提供一个干净的3.3V过来看下有没有区别

楼主:
办公室测试波形完美的很,拿到现场就成这样了,你是说dcdc受干扰?

网友A:
不是电源的事情,是电机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办公室测试波形完美的很,拿到现场就成这样了,你是说dcdc受干扰?

如果你说办公室OK在现场是这样,那就不一定是DCDC,但应该是外部的干扰。
两个图的干扰信号都是20Khz左右,干扰源可能是电机驱动器或类似物的PWM,但DCDC不能免检。(不能只考虑DCDC的开关频率)

建议使用差分传输

编辑补充:

需要楼主补充PCB布局、使用环境中的干扰源的参数、线缆类型布局和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办公室OK在现场是这样,那就不一定是DCDC,但应该是外部的干扰。
两个图的干扰信号都是20Khz左右 ...

像这种情况,是调整一下PCB布局好呢,还是DCDC+LDO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的事情,是电机的事情

同样的应用环境,看欣灵编码器的波形,总体来说还是很干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情况,是调整一下PCB布局好呢,还是DCDC+LDO好呢

按布局看这不像是DCDC的问题,应该是电机和电机线了

你对比的欣灵编码器是成品,而不是同一个PCB不同的传感器芯片是吧。

那么还是不能说是5045的问题。

如果,就是要这样NPN输出,不希望使用差分的话。

参考一下传统光电编码器的设计,他们的输出是LM2901(也就是LM339)做的,屏蔽线,但没有磁环,没有TVS,电源是线性78xx/LM317系列

用分立达林顿做输出的我没怎么见过,接近开关倒是用的是这种。

楼主:
达林顿输出是为了不改变A B 相位
传统编码器是比较器三极管输出,用的bav99做的保护,tvs保护更强,应该不会受影响
不行就加一级LDO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布局看这不像是DCDC的问题,应该是电机和电机线了

你对比的欣灵编码器是成品,而不是同一个PCB不同的 ...

有什么好的整改建议吗,as5045b来自淘宝,不会点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整改建议吗,as5045b来自淘宝,不会点背吧

我认为as5045b的问题概率较低,先把输出的达林顿三极管换成普通的三极管,然后线上套个磁环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唉,加一套光耦隔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加一套光耦隔离就可以了

隔离谁,隔离单片机吗

网友:
你测谁就隔离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as5045b的问题概率较低,先把输出的达林顿三极管换成普通的三极管,然后线上套个磁环看看有什么区 ...

把达林顿管换成普通NPN三极管,磁环没加,有改善,还不理想,下一步怎么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达林顿管换成普通NPN三极管,磁环没加,有改善,还不理想,下一步怎么改善 ...

线缆屏蔽接地(PE大地),上磁环,减小上拉电阻。

不过,都不如改成422差分输出

网友C:
是不是低压电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缆屏蔽接地(PE大地),上磁环,减小上拉电阻。

不过,都不如改成422差分输出 ...

接的是PLC 不能用差分,上拉电阻应该是3.3k,这个也没办法。屏蔽线接外壳还不如悬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低压电容小了?

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低压电容加大会有改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的是PLC 不能用差分,上拉电阻应该是3.3k,这个也没办法。屏蔽线接外壳还不如悬空呢 ...

差分传输,到PLC接口处在插头里面转换成NPN输出。

这种NPN上拉/PNP下拉的就不适合与干扰源捆在一起,很容易干死,增大电流能好点,但也有限,你这还改不了。
所以计米轮用用就行了,像什么跟电机贴一起的地方就算了吧,
你看伺服电机没有用这种的,全都是差分的,就连机床手轮编码器都是差分的。
这还只是PWM的干扰,要是电机一刹车电线都要抖一抖的那种,那干烧了都不奇怪。

屏蔽必须正确接地,严禁悬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低压电容加大会有改善吗

1、C16 不贴试试看。
2、ABZ参考回路与输入共地,有可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传输,到PLC接口处在插头里面转换成NPN输出。

这种NPN上拉/PNP下拉的就不适合与干扰源捆在一起,很 ...

看来也就这个水平了,只能靠PLC本身去滤波了,欣灵的编码器线长了也差不多一样的效果,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看来非走差分不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就这个水平了,只能靠PLC本身去滤波了,欣灵的编码器线长了也差不多一样的效果,要想达到理想的效 ...

PLC自身是没有滤波的,这种方式就是不适合这样的情况
编辑补充:
另外你这个上下波形能对上,是共模噪声,磁环会有用,但看来你一直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自身是没有滤波的,这种方式就是不适合这样的情况
编辑补充:
另外你这个上下波形能对上,是共模噪声 ...

磁环试过了,加了一个磁环,没有绕线,效果一样,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环试过了,加了一个磁环,没有绕线,效果一样,就放弃了

可能得多绕几圈才行,这个频率并不高

楼主(2023-10-15):
引用 网友B:
可能得多绕几圈才行,这个频率并不高

不行 换NPN还是不行,不稳定

网友:
加上pf级的电容滤波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