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边停车场,你有把握停进去吗?

楼主(2023-09-05):
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4 ... om=old_pc_videoshow

网友:
伊利是吧,出了名的地域级难度,好像另一个在秀茂坪。

网友:
再厉害得人都不好保证100%每次都可以顺利进去吧,一个月刮擦一次都难受,换小点的车容易,换便宜的车刮擦也不心疼
像罗马这种停车难的地方smart这种迷你汽车就很受欢迎了

网友A:
这种入口那么窄,正确的做法是: 收后视镜,微微伸头出去,只看驾驶座这边的距离就行了。这边刚刚能过,另一边是没问题的。

网友:
地狱停车场,P牌仔的噩梦。这样的车场在香港起码有4/5间,多是在旧式大厦改造出来的。
这样的车场还有生意做,可见香港的车位是多么贫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入口那么窄,正确的做法是: 收后视镜,微微伸头出去,只看驾驶座这边的距离就行了。这边刚刚能过,另 ...

错了,老司机都是第一把车头要顶着左边的柱子,然后打左倒一点车使车身直一点对正入口,这样才够位置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入口那么窄,正确的做法是: 收后视镜,微微伸头出去,只看驾驶座这边的距离就行了。这边刚刚能过,另 ...

这种直角窄弯,正确做法是右转前尽量靠左,晚点打方向盘,但是要打死

网友:
还有一些要开到电梯里上去的,连后视镜都得折起来,左右只有3厘米空间。。。

网友:
so easy  我每次回家 有一段一个电线杆挡住了,一边的后视镜必须折叠起来才能过。

网友:
我是肯定开不进去了~见到这样的直接跑路算了~
另外北京胡同里的那些车,我一直以为是吊车吊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角窄弯,正确做法是右转前尽量靠左,晚点打方向盘,但是要打死

尽量靠左,这是必须懂的。     但你看视频即使车摆正了,车不大但两边都很窄了。 如果车再大一点,两边的距离是只有几厘米了,不收后视镜不探头,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老司机都是第一把车头要顶着左边的柱子,然后打左倒一点车使车身直一点对正入口,这样才够位置进去 ...

不矛盾啊,你说的是拐弯前的操作, 我说的是车摆正了,进入口的操作。   两边只有几厘米,不探头我心里是没底,万一擦到了给自己惹麻烦,走这种窄道我是必须探头只看一边

你说的方法更确切的操作是: 先摆好车屁股,再调正车头。     因为车头最前有两个灵活转动的方向轮,所以车头是灵活摆动。   车屁股就不一样了。  车屁股没摆好,车头顶着左边的柱子也没用。

网友:
在香港开车不如买个摩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