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22W被动散热,要求温度不超90,散热片该多大?

楼主(2023-09-06):
两片可控硅给1500w/110V发热管供电,实测电流14.5A左右。可控硅标称压降1.55V(实际是1.2V左右)。
现在用的撒热片面积不够,测可控硅表面温度还到150度。
搜了好久没有找到在线计算工具,请前辈指导一下,可以直接计算出需要多大的散热片面积?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给你篇科普文章 https://www.digikey.cn/zh/articl ... -step-by-step-guide

如果是被动散热应该要挺大的散热器,之前看到大概5cm长宽的散热器热阻大概为9,有气流流动情况下为3

网友A:
只要有一个很小的风扇就能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个很小的风扇就能好的多

有风扇现用的散热片还可以减半。
我现在测试单个可控硅800W/110V/8A,可控硅表面温度也到94度。
感觉可控硅积热,散热散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扇现用的散热片还可以减半。
我现在测试单个可控硅800W/110V/8A,可控硅表面温度也到94度。
感觉可控 ...

跟散热片形状和安装方式有很大关系。
尽量使得设备安装后可以产生尽量加速的空气流动经过散热器表明,所以散热器的方向和样式很重要。
而且如果你把散热片装在设备内部而跟外面没有气流,效果很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个很小的风扇就能好的多

对,一个小风扇,胜过千言万语

网友:
热阻做到2W很不容易的。还有命悬一扇,是什么设计?

网友:
看到一个被动散热的产品。被动散热高于10W的场合不常用的。
感觉温度高像是散热没散出去,热传导会不会有点问题。就是热量堆积在PCB上,应该就是你说的积热。
带热管和鳍片的可能散热效率更高一点。
【淘宝】https://m.tb.cn/h.5e1mWOq?tk=5QOddyoCg0x CZ3457 「猫头鹰NH-P1 被动式CPU散热器6热管双平台无风扇高度158mm散热管」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应该和伺服驱动器的散热差不多,板子多大,散热片多大。

网友:
最简单的做未能就是可控硅装在机器外壳上,中间抹点散热膏,当然机器外壳不能太薄,不能太小。

网友:
以前刚好学过, 复制粘贴一下:

常用的板翅式散热器,其有效散热面积为:散热面积=(翅片高度*2*翅片数量+基板宽度)*截断长度

有效散热面积和热阻的关系:

A(cm2)        Rsa(K/W)
500        2.0
250        2.9
100        4.0
50        5.2
25        6.5
简单拟合得: Rsa=23.3A^-0.39

总热阻Rtot = Rsa + Rcs + Rjc

注:Rsa为散热片向空气散热的热阻。 Rcs为器件和散热器的接触热阻,通过导热硅脂接触的取0.1~0.2K/W,加绝缘垫的取1K/W。 Rjc为器件内部热阻,见器件datasheet。

散热能力P = (Tj-Ta) / RtotTj为器件的允许工作结温,Ta为环境温度。

举例:一个宽50mm,翅片高10mm,8片翅片,截断长度为35mm的散热片, 其有效散热面积为(10*2*8+50)*35=7350mm2 = 73.5cm2

按上面的公式, Rsa = 23.3*73.5^(-0.39) = 4.36K/W

给TOP3封装的BTA41散热,用硅脂接触,取 Rcs = 0.2K/W

根据BTA41的datasheet,内部热阻 Rjc=0.9K/W

因此总热阻为5.46K/W。

BTA41的最大允许结温Tj125°C,环境温度取40°C,则有P=(125-40) / 5.46 = 15.6W

查BTA41 datasheet里的P-IRMS曲线可得此时允许通过的交流电流有效值为16A左右。

网友B:
2800w220v电炉子用的bta41可控硅,借助不锈钢外壳散热发热在80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00w220v电炉子用的bta41可控硅,借助不锈钢外壳散热发热在80附近

这个是不是只是工作在(慢速)开关状态,实际上可控硅上面的功耗很小?

网友:
就是常见的相位控制斩波,俗称调压器。零位式过零触发大多用在大功率调功率地方,俗称调功器。以前在200kw与600kw电炉子上看到过这种调功器,功率器件用的是igbt与平板式大功率可控硅

网友:
之前公司有台被动散热的小工控机,i3 cpu,TDP 20瓦左右,手碰到外壳都会立刻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是工作在(慢速)开关状态,实际上可控硅上面的功耗很小? ...

可控硅有个导通电压VTM,国产标称1.55V,实际1.2V左右。
来推广可控硅的FAE说好的厂家可以做到1V。
经过可控硅的电流*1.55V就是最差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