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热地能否经过Y电容传到冷地造成炸机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3-09-06):
某系统的原理框图如下图,顶部虚线框代表系统进线段线阻,左下角框图为电源框图(功能为220VAC转12VDC),右边为12V为设备框图(包含有零线共信号地的不隔离的220V电压采集电路)。

现在该电路出现通过开关上电瞬间R0位号的0603封装的0欧电阻烧毁的问题,如果设备端零火线输入反接,出现炸机的概率会大大提高。现在怀疑是火线零线插拔或开关触点弹跳的时候产生的高dv/dt干扰会在特定的LC谐振频率下通过1nf的Y电容传到设备那边的信号地上,形成1个瞬态的大电流通道,从而把0欧电阻击穿烧毁。不知道该分析是否合理?此外该电源模块设计应该有问题,零线和火线上应该接到保护地的压敏电阻却接到了整流桥之后出来的直流热地上。

网友:
你用了12V的隔离电源后,就算你接一跟AC线到12V的GND或+12V,都不会炸机。

网友:
上电瞬间,C3未充电可以视为短路,所以封装0603的电阻不烧才怪呢。一般牵扯到强电的、或者与外部接口连接有可能有静电的,都得1206以上,您这个情况用1812的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