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单车加润滑油,后轮的转轴位置加油,会影响鼓刹吗?

楼主(2023-09-06):
发现自行车链条已经生锈严重(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

前轮是碟刹,前轮转轴可以很放心加润滑油(WD-40)

后轮是鼓刹,看不清楚里面的结构,如果我往转轴的地方喷润滑油,会否影响鼓刹?

网友A:
用纸做一个挡板, 不就可以放心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纸做一个挡板, 不就可以放心喷了?

WD-40有喷管。

我问的是:喷到后轮的转轴位置,会否影响鼓刹。鼓刹的位置我担心是在转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有喷管。

我问的是:喷到后轮的转轴位置,会否影响鼓刹。鼓刹的位置我担心是在转轴上。 ...

WD40不太适合这里的润滑,如果用了之后,后面要经常喷才行,WD40干的太快了,新车用WD40反而会把原来的油稀释并冲掉。

网友:
那个轴承有油的了,  没泡水里开过,不用理的。

网友:
不要往轴承里喷WD-40,会把里面的润滑脂冲掉,需要加润滑脂,又不想拆开,可以喷伍尔特Würth液体黄油。
这种轴承外面应该是有密封圈的,密封圈没坏之前,液体喷不进去,密封圈没坏也不用加润滑。
链条可以用WD-40防锈。

网友:
我的链条也锈了,还有异响,我直接把链条拆掉了,费时5分钟,后续能明显感觉续航有提升

网友:
不影响鼓刹。我的几个电车没有链条,转轴及其他紧固件部分喷过不计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