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驾驶撞到电鸡是我本人的问题吗

楼主(2023-09-06):
前几天撞到电鸡了,但是周围人都说是我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我的问题

网友A:
刹车没有踩到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没有踩到底吧?

是的,没有踩到底

网友:
看了几遍,电动车是突然就横穿马路,但不好说你是完全无辜的,还是缺乏观察不够谨慎

网友B:
我只能说撞死活该,这娘们不带回头瞅一眼的,但是报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应该提前减速,反应慢了一拍拍

网友C:
《交通法》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如果对方伤的不严重,费用能控制在交强险范围内,就走保险赔吧,纠结责任太耽误时间。如果人伤的重,一定不要认全责或同等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方伤的不严重,费用能控制在交强险范围内,就走保险赔吧,纠结责任太耽误时间。如果人伤的重,一定 ...

我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要那个人赔我的车钱,那个人被吓着了,我就说我不追究你责任你走吧,那人就跑了
然后我就报警说我的车被电车刮伤了,电车跑了……

网友:
非封闭道路,机动车至少一半责任,视频中机动车都打方向避让了,应该果断一脚刹车到底。科目一题目是,先制动,后避让

网友D:
有录像,估计交警会判37责任。(你30%对方70%)。没有录像就是扯皮了。

天气晴朗,视线没有问题,楼主的确是大意了。

另外楼主的处理不妥当。应该马上急刹车! 急刹到底,并且,方向盘不能摆动!

楼主是下意识的向反方向摆动了方向盘,如果后面有车,肯定会造成2次事故,而且是楼主全责。

楼主务必改正这个驾驶的不良习惯:急刹、不要摆方向盘。如果在高速上,这个不良习惯会要你命的,后面的车上百公里时速撞过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要那个人赔我的车钱,那个人被吓着了,我就说我不追究你责任你走吧,那人就跑了
然后 ...

这可不对,你同意让人走的,但是报警这么说就成了别人逃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可不对,你同意让人走的,但是报警这么说就成了别人逃逸了

没事的,你不追究,警察也不会查。

这样报警只是为了保险维修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录像,估计交警会判37责任。(你30%对方70%)。没有录像就是扯皮了。

天气晴朗,视线没有问题,楼主的确 ...

收到,谢谢老大提醒

网友F:
你反应真慢了,这种情况,应该还有时间刹车让她先过去。过了你这关,别人的关可能过不了,她出事是迟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反应真慢了,这种情况,应该还有时间刹车让她先过去。过了你这关,别人的关可能过不了,她出事是迟早的事 ...

如果急刹到底,的确是可以避免撞车的。车速不快并且还有一段足够的距离。

网友G:
前面有停止线,电动车是在虚线处变道的,左转那边有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停车应礼让。且事故发生后你没有去救护伤者/立即报警,有类似事故后逃逸行为。可能会认定主责。

编辑:没看仔细LZ的描述,此话说的不合适,对不起。(有类似事故后逃逸行为。可能会认定主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要那个人赔我的车钱,那个人被吓着了,我就说我不追究你责任你走吧,那人就跑了
然后 ...

如果对方不找你,你应该没事,最好是对方没有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前面有停止线,电动车是在虚线处变道的,左转那边有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停车应礼让。且事故发生后你没有去救 ...

这个位置没有红灯,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非机动车闯入机动车道并且非法变道,当然主要责任是电单车。

网友:
你这个距离和速度 完全可以刹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没有红灯,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非机动车闯入机动车道并且非法变道,当然主要责任是电单车。 ...

我有过与LZ类似的情况,电瓶车从左边直插过来,我直行,还好我变道通过了,当时我从后视镜在看到电瓶车停在那里,以为没事就直接开走了,回去后检查左轮后方叶子板的细小刮伤。于是立马打122报备,还好交警回复,我说的地方没有发生事故。但是还是主动帮我报备了。这才放下心来。

网友:
人伤没小事,当时可能没事,要过几天没事才是好。

网友:
这个事本身责任不在LZ,但LZ处理事情方式欠考虑。

网友:
目测楼主驾龄不超过1年,或者里程不超过2万公里。
主要还是经验不足。

网友:
楼主除了不应变道,没其他问题。
  那个响声是急刹ABS的声音?    前两个月我110时速急刹至停abs声好像不是这样响,回看录像大概2.5秒左右刹停,急刹车加速度大概为-1g.      你两秒刹住,车速如果是65左右,已经是abs介入的急刹了。

网友G:
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如果不合适,我再修改。
1。视频车左边是两条左转道,正常情况下,过停止线,应该向左变道,这样会增加路口的通行效率。
2。电动车突然左转,视频车反映也是很快速的,是立即踩下了刹车,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车头过停止线就有刹车动作了,只是制动效果不好,同时他也只做了一个左打方向的本能反映,同时也避开了车头对电动车的撞击。

试问一下,如果是你,你能比视频车能做的更好?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只要是超电动车,农用车,自行车,特别是路口都鸣笛提醒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如果不合适,我再修改。
1。视频车左边是两条左转道,正常情况下,过停止线,应该向左变 ...

我绝对比视频车做得更好。

我下雨天撞过一个外卖小哥,我的反应速度就非常快,及时刹住,只是轻轻碰倒了电单车。

我是完全无法提前看到对方,对方是突然出现在我的车头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绝对比视频车做得更好。

我下雨天撞过一个外卖小哥,我的反应速度就非常快,及时刹住,只是轻轻碰倒了 ...

是的,我相信。LZ还是对自己车的性能(刹车)不了解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撞死活该,这娘们不带回头瞅一眼的,但是报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应该提前减速,反应慢了一拍 ...

所有女的都这样的,年纪大一点精力就不济了,不会每次都回头看的。。。

网友H:
楼主刹车刹车慢了,在注意到电动车有变道动作之后(此时距离大概10米)应该马上刹车而且这种距离要一下踩死。电动车在进入自己车道时楼主才开始刹车,距离就只剩下不到3,4米了,这时能不能刹住只能听天由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绝对比视频车做得更好。

我下雨天撞过一个外卖小哥,我的反应速度就非常快,及时刹住,只是轻轻碰倒了 ...

这情况,踩到底也不一定能刹死,只能说做的预判还不够。

我前两个走国道也是差不多这情况,只是我看了一眼右手边上,打了半手方向。
还有,在那一个瞬间,手就自动打方向了。真的不是想不想打方向的问题。而是潜意识的问题。

我当时是左手边的路口来的摩托车,他跨越对向车道直接过来,当时的路口车多,道路也不熟悉,我在观察有没有红绿灯,而已对向还有车在走,没有注意这个二货。
还好减速了,路面也够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情况,踩到底也不一定能刹死,只能说做的预判还不够。

我前两个走国道也是差不多这情况,只是我看了一 ...

“在那一个瞬间,手就自动打方向了。真的不是想不想打方向的问题。而是潜意识的问题。”

这个不知道怎么克服。我是天生的急刹就方向盘不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在那一个瞬间,手就自动打方向了。真的不是想不想打方向的问题。而是潜意识的问题。”

这个不知道怎么 ...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乱打方向了,有次绿灯,我直行,前面有个车在等待我们红灯掉头,我以为他在等,他也的确在等,因为他停在那儿,所以我走左侧第二车道正常通行。
但是,但是,有些二货就是,从停下的车后面,直接抢出来,跨到第二车道,眼看就是撞上,我又是打了一手方向,还好第三车道没车。
真的不是我想打,手就自动下意识的动了。还好,我有个习惯就是会时刻注意自己的前后左右环境。

还有一次在高速入口,有个车也是直接跨四车道抢入最内侧快车道,差点也撞上,也是向左边打了半手方向,当时时速120。

事后也有反思,有没注意到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刹车刹车慢了,在注意到电动车有变道动作之后(此时距离大概10米)应该马上刹车而且这种距离要一下踩死 ...

刹车的时刻离那个电动车都有十几二十米。   三四米是非常近。  刹车的响声都有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乱打方向了,有次绿灯,我直行,前面有个车在等待我们红灯掉头,我以为他在等,他也的 ...

“有个车也是直接跨四车道抢入最内侧快车道“  前两个月我就是碰到这种慢速直接进入车道的傻货, 从110时速急刹停。 事后狂闪灯问候了他全家。 下车的话真要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那一个瞬间,手就自动打方向了。真的不是想不想打方向的问题。而是潜意识的问题。”

这个不知道怎么 ...

眼不到手不动而已,与驾龄无关,观察力够了就可以做到。行车时要时常注意前后左右上下(上下表示地面标记与正前方的标示牌/信号灯) 6个方面的信息。信息量够了,紧急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当然心理素质也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