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洗板水用什么容器装不易挥发?

楼主(2023-09-06):
这个玩意挥发太快了,还没怎么用就没了

网友:
原装塑料桶,3L,基本上3个月,无论用不用,都会跑光。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干冰吹气洗板,更环保。

网友:
干冰的哪个电工用过说说具体的情况。小加工厂家说他们只用干冰吹插件的焊接。帖片的补焊之类都不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推荐一个环保的洗板水啊.....我这99的酒精挥发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环保的洗板水啊.....我这99的酒精挥发更快....

我也用酒精,放普通酒精瓶里,不能明显感觉到挥发带来的损失啊。

网友:
我用酒精看上他的无味 缺点是洗不干净 但也能用吧

网友B:
晕死,还干冰,太狂了。真是狂妄中带着淡然,淡然中带着腐化,腐化中带着低调,低调中又带着狂妄。拿点洗板水洗洗就可以了

楼主:
大哥,上面的都跑题了,我用的维修佬的洗板水

网友:
无论是原装塑料桶还是铁桶,都可以放一年以上,但如果没有放在阴凉处,温度高于一定值(以维修佬扁铁桶不会鼓为准),就会产生压力向外泄漏,可能环境太热了

网友:
放阴凉的地方,最好不见光。
每次倒出来后把桶挤一下,再盖盖子,减少让壶里胀气
买铁桶装的

楼主:
我想倒点平时用,要用啥装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倒点平时用,要用啥装它?

京东搜“玻璃试剂瓶”,类似下面这种带盖子的瓶子,我觉得100mL或者250mL比较合适。
每次要用的时候,从玻璃瓶倒一些到一次性饮水杯,一厘米高左右就差不多了。

另外,记得贴一下标识,避免被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搜“玻璃试剂瓶”,类似下面这种带盖子的瓶子,我觉得100mL或者250mL比较合适。
每次要用的时候,从 ...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有塑料瓶带针头的,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
难得焊样板用用的,发现没用几次就全挥发掉了

网友:
维修佬的是金属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有塑料瓶带针头的,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
难得焊样板用用的,发现没用几次就全挥发 ...

想再啰嗦一点,用多少就倒多少,倒出来的洗板水如果有剩的就别倒回去了,不然那玻璃瓶的也被污染了,后面再用就洗不干净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有塑料瓶带针头的,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
难得焊样板用用的,发现没用几次就全挥发 ...

50mL针头点胶瓶+0.8mm平头针头可以封住酒精,75%消毒酒精和无水乙醇都是,可以一年液位看不出不下降(疫情期间的观察结果)
但是洗板水和碳氢清洗剂都不能,每天都能看出液位下降,几天就空瓶,这种需要可以承受一定压力的密封容器

网友E:
用了无数种玻璃瓶按压瓶,都坏了,后来发现还是白色的那种最好用,按压力度大点也安全不飞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再啰嗦一点,用多少就倒多少,倒出来的洗板水如果有剩的就别倒回去了,不然那玻璃瓶的也被污染了,后面 ...

对的,我买的维修老的圆柱型铁瓶,平时就倒点那种小瓶里,不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无数种玻璃瓶按压瓶,都坏了,后来发现还是白色的那种最好用,按压力度大点也安全不飞溅。 ...

你这种挥发厉害的,装酒精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mL针头点胶瓶+0.8mm平头针头可以封住酒精,75%消毒酒精和无水乙醇都是,可以一年液位看不出不下降(疫 ...

对的,我放进可口可乐塑料瓶里都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放进可口可乐塑料瓶里都会少

可乐瓶耐不住溶剂吧……PET的

PP/PE比较适合

网友:
能把一个产品做好,不但是工程师的设计还是社会的素质。我一直对欧洲市场留恋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欧洲凡是不好的产品会很快被市场淘汰,大家眼睛里不揉沙子,这样产品总的趋势会越来越好。欧洲市场很干净,容不得假冒伪劣和抄袭。但在国内大家非常放纵那些根本就不能用的东西,对于抄袭更是无比的宽容,没有一个电路板的工厂旗帜鲜明的反对抄袭,甚至巴不得能干抄板的生意。产品不管多烂照样有人买,这样垃圾产品就死不了,不负责任的黑心工程师黑心老板就会横行天下。在中国不要脸的装备才是主流,做东西就拼便宜就行了,反正市场无比宽容,来上当受骗的傻.逼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乐瓶耐不住溶剂吧……PET的

PP/PE比较适合

时间长了会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挥发厉害的,装酒精还行

用了三个月没少,关键是不会坏, 其他的会按不出来,因为密封破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晕死,还干冰,太狂了。真是狂妄中带着淡然,淡然中带着腐化,腐化中带着低调,低调中又带着狂妄。拿点洗板 ...

https://v.douyin.com/ie6hwhnS/

你看看视频,真的效果好的出奇。

洗板水很难控制,容易对不该清洗的区域造成污染。

网友:
我用的中学化学实验那种棕色玻璃瓶,瓶口毛玻璃与吸管的毛玻璃堵住的开口也不会漏。就是吸管上的橡皮数部分容易化掉。可能是被洗板水的蒸汽给腐蚀了。但是很惊奇的毛玻璃面竟然就不怎么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ttps://v.douyin.com/ie6hwhnS/

你看看视频,真的效果好的出奇。

谁不知道好用,现在军品还用氟利昂洗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不知道好用,现在军品还用氟利昂洗板子呢

军品是不是因为怕用了新东西一旦出事就要担责,所以不敢用新东西?

比如锡膏只用6337有铅,电阻只用0805以上,这些是我听说的,实际不清楚。

网友:
虽然是有一点,但军品始终是用成熟的方案,不能出问题,谁出了问题会永世不得翻身,彻底打入冷宫。出了问题想不干了,没那么容易,由于涉密出来后不能干许多事情,也许不许出来。想改一点东西都要评审。当然了我说的是航空航天类的,有些比如海军的小分类确实是不难,但好干的事情里面堆满了各种想赚钱的人。他们的日子并不比干民品的好,整天想玩创新,总觉得自己能比别人强,有的甚至有DIY患者的情节,这都是搞军品的大忌。

网友G:
我用的这个,10年了,还有半瓶没用。  倒出来蒸发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这个,10年了,还有半瓶没用。  倒出来蒸发也很快

酒精挥发比洗板水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