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的符号库不标准问题,我忍你很久了

楼主(2023-09-06):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大家评评理

我想说的是,画原理图的工作人员能不能用用脑子,做不到标准哪怕你做到统一也行啊。

网友:
支持楼主,我觉得只要感觉哪里不顺手,不用忍,直接提出来,这样软件才能越做越好

网友:
这些库,直接参考官方或大软件的不是更好?

网友A:
原理图符号一直都不体现电路原理,很多人说过很多次了,依旧这样,干脆别要原理图了,直接画连线图。

网友:
只要管脚和信号对得上,我就没有要求了。
每个器件拉倒自己的SCH上,都是要重新编辑的,楼主你这么纠结就勤快一些啊,没什么好抱怨的。

比如芯片,哪怕是208个管脚,我都是调整为只有左右两侧放置,上侧和下侧绝对不放任何管脚。
信号流都是左边输入,右边输出的原则。
多花点时间,顺便还能检查是否有错误,不麻烦。

这个软件免费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你以为阿里狗那样,事事亲为

网友:
看看楼主位的图片,惨不忍睹,估计做符号库的人不是电子专业出身的,或者没有用过其他CAD

但凡用过AD\ORCAD其他软件,就绝不可能画出这种符号。

雇了非电子专业的大学生画的?

另外不明白运放怎么这么画啊?
其他软件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用户放置选单元时比较方便。ORCAD中,运放的电源脚可以设置成不显示的。
这里怎么画出整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符号一直都不体现电路原理,很多人说过很多次了,依旧这样,干脆别要原理图了,直接画连线图。 ...

原理图的符号库,肯定是以反映电路逻辑放在第一位。否则,真的是直接画连线图了,失去电路图的最大价值。

楼主位运放的画法逗死人了 ???? ,这样画出的线路图,能叫线路图吗?

网友B:
之前,朋友公司有个客户,被 eda 这个问题坑惨了,我当时帮忙查了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朋友公司有个客户,被 eda 这个问题坑惨了,我当时帮忙查了下问题

KICAD之前用过,里面很多官方给的原理图,看着是真的赏心悦目。
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该分的分,该归类的归类,都做得很好,而且还有很多贴心的小图示

网友:
kicad 没用过。   最近一直用jlc eda 。  说心里话,做简单的板子是很ok的。

复杂的板子还是 用  专业PC软件吧

网友:
这个运放至少还能靠猜,你看看那些门电路的,除非你记住型号,不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网友C:
我记得EDA的库是商城通过悬赏搞出来的吧,画的人只考虑赚钱,哪儿管那么多。你们看着不爽就自己建库呗,建完再共享出来好了,这里抱怨有啥用。

网友:
这东西,很多用户,直接胡乱堆上去,连旋转方向都不管的,线直接斜着连,连通就算

跟深圳很多产品的PCB一个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EDA的库是商城通过悬赏搞出来的吧,画的人只考虑赚钱,哪儿管那么多。你们看着不爽就自己建库呗,建 ...

热知识:用户用jlceda画的元件库是强制公开的。所以jlc很清楚jlceda的竞争力在哪里,所以我猜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楼主:
吐槽归吐槽,建议也是要提的,不然没有啥意义
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就是吧基础库里的符号都检查一下,专业一点,标准搞一套。
剩下的器件数量上很多,可以慢慢来,这事务必当成一件事来做。
使用JLCEDA很大的原动力就是库丰富,不要只看数量不看质量

网友:
难道不能自己画一个吗

网友:
需要一点时间改善,先完成,再完美。

网友:
JLC EDA是照实物画的图, 优点是对画图人员要求低,出错少容易制作。

左边的LDO及专用的芯片,不用分析的电路,这画法还可以接受, 但右边的运放画法不利于分析原理啊。

网友:
原理图的最好自己和pcb对应检查,,,LDO电源和三极管的变化是最多的,,

网友:
关于运放和门电路的原理图符号问题,我发帖反映了至少2次。有一些改了,但很多都还没改。
这个需要JLCEDA重新梳理一遍。之前有很多原理图符号是非专业人士画的。

网友:
个人习惯,封装怎么样原理图就画成怎么样,更加方便layout和后续检查调试
像运放用标准三角形符号,我感觉用于仿真的还行,放在原理图我现在已经看不惯了
不同人有不同习惯

网友:
个人觉得能把MOS画成这样也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