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夏华PH-50T18等离子电视,开机一分钟后黑屏故障

楼主(2023-09-06):
如题,淘宝连淘了两块Y板换上试机,一块故障依旧,一块上电炸机,故障扩大烧了两块缓冲板上的mos管,维修占时终止搁置

楼主:
后来修好缓冲板,又淘了一块Z板再试故障依旧,又搁置了,空时偶尔两块板拆下来来研究一下找不到明显故障点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家里有一台小米电视,之前几个月父母就反馈说有几率放着放着就黑屏但是有声音,需要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机就会恢复正常。上次周末刚好回去,看电视突然就黑屏然后不恢复了,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的?我网上买了块主板准备到时候国庆回去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家里有一台小米电视,之前几个月父母就反馈说有几率放着放着就黑屏但是有声音,需要关机一段 ...

黑屏但有声音,电源应该是好的。

你已经买好主板,估计换上去大概率能解决问题。

另外,是否背光不亮了?没有背光,应该隐约还能看到图像。

楼主:
今天又拿出来,看Y板Z板上的模块线路引脚定义差不多,大胆尝试一下,把后买来的Z板两个驱动模块拆过去原Y板代换居然成功了,妈的被淘宝商家坑了,发来的两块Y板都是坏的,价格还不便宜,还导致故障扩大烧了缓冲板,走了些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家里有一台小米电视,之前几个月父母就反馈说有几率放着放着就黑屏但是有声音,需要关机一段 ...

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屏但有声音,电源应该是好的。

你已经买好主板,估计换上去大概率能解决问题。

我仔细看了屏幕没有图像,应该不是背光没亮,拆开量过背光的电压也还是有的,到时候换主板看了,别是液晶坏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光灯条坏了

背光坏了应该像站长说的还是有图像的吧,有点担心是液晶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我家那台45寸的松下等离子电视机,完好的, 50元卖了给收破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坏了应该像站长说的还是有图像的吧,有点担心是液晶的驱动板坏了

晚上全黑的环境试试看,如果有光,暗屏,那么就是屏上的Cof芯片坏了,两根排线的分别断开试另外半屏看能不能显示半边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全黑的环境试试看,如果有光,暗屏,那么就是屏上的Cof芯片坏了,两根排线的分别断开试另外半屏看能 ...

嗯,到时候回去先试下在换主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屏幕没有图像,应该不是背光没亮,拆开量过背光的电压也还是有的,到时候换主板看了,别是液晶 ...

屏要用强光手电从侧面斜着照着,眼仔细瞅。。直接看肯定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
几年前买电视一直想买等离子的,虽然都停产好久了。果然是买不到,只能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