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友,请问标识 1745 DJ3 的16pin QFN,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9-06):
小小的封装,大约3mm x 3mm,16 pin QFN
标识:
DJ3

请问坛友这是什么芯片? 谢谢?

网友A:
“万能的坛友啊,请告诉我这是什么芯片吧?”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坛友啊,请告诉我这是什么芯片吧?”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 ...

莫大,已修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