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EDA中导出的AD封装,感觉有点小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23-09-06):
导出的封装,在2D的时候一切正常。3D和加工的时候焊盘就有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检查下封装的每个层,应该能发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检查下封装的每个层,应该能发现原因的

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  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A:
把那几个异常的封装发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几个异常的封装发来给大家看看

最近用的几个封装,都有这个问题。

封装文件

网友B:
遇到过,现在有坑了!阻焊直接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现在有坑了!阻焊直接没了

你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结贴:
在这个层,画一个比焊盘大的填充。即可。

楼主:
更正确的做法是,取消这两个打钩。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top solder关闭了,解决办法9楼正解。

网友:
遇到过,打样出来没法焊接了,拿砂纸磨一下。还好只是打样

网友:
新版本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了2.1.32

网友C(2023-10-26):
引用 楼主:
最近用的几个封装,都有这个问题。

封装文件

你这封装是有问题,我下载后3D仿真  绿油盖住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封装是有问题,我下载后3D仿真  绿油盖住焊盘了

按9楼操作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9楼操作一下就行了。

这个怎么解释 只有极个别的元器件封装有问题? 绝大部分是下载即用, 要不然10万人下载了有问题的封装,,10万人都按这方法修改下,而不是商家源头安排一个人把这BUG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解释 只有极个别的元器件封装有问题? 绝大部分是下载即用, 要不然10万人下载了有问题的封装, ...

回复已经解决问题了。只是历史问题的部分器件嘛

别人也积极解决,而且又是免费提供,咱也不好多问不是。

*有可能你下载器件的时间点,那个器件封装有点问题,反正最近下的封装就多留意一下准没错。。
即便是你没检查到,有概率JLC会提醒你,我被提醒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已经解决问题了。只是历史问题的部分器件嘛

别人也积极解决,而且又是免费提供,咱也不好多问不是。 ...

是的  是的,希望商家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