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元器件丝印放反,坐标文件和bom是对的,贴片厂贴反了,这谁的责任大点?

楼主(2023-09-07):
最近有个pcb 器件U1 U2 的位号丝印放反了,但是实际坐标文件和bom是对的,贴片厂现在把两个元器件位置贴错了。这属于贴片厂的责任吗?

网友A:
这还要问?别人是按照丝印贴的就没问题。不然难道要别人研究你的电路图按照原理贴吗?自己错了还想推卸责任

网友B:
位号丝印一般来说不看的,高密度板我都不放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问?别人是按照丝印贴的就没问题。不然难道要别人研究你的电路图按照原理贴吗?自己错了还想推卸责任 ...

坐标文件,才是对元器件精准的定位吧,丝印一般只是辅助吧

网友:
如果他问你要了坐标文件,基本不会错,就怕是手工看丝印对位

网友:
贴片不看丝印的,只要坐标文件。除非哪个大聪明按照位号给你核对的,改了你的坐标上的位号。否则自动贴的不会智能到动你的坐标文件。
再一个就是数量少,没上机,全是人工摆件。

网友:
从来不放位号丝印,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首件人工核对的时候给你把对的纠错了...

网友:
先杠精一下下哈:  枪的保险开写成关, 这时候产生伤亡算谁的责任.

网友:
这点责任还推卸的话,叫领导怎么看你?

网友:
贴片厂责任,不然要坐标文件,器件文件干嘛

网友:
这事情百分百是贴片厂的责任,贴片机只看坐标文件和BOM,跟丝印放置的位置有啥关系?

网友:
你既然给了两个文件,有问题,贴片厂应该和你对首件,或者你提前告知这个主意事项。不然就是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号丝印一般来说不看的,高密度板我都不放这个的

需要提供top&bottom assembly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问?别人是按照丝印贴的就没问题。不然难道要别人研究你的电路图按照原理贴吗?自己错了还想推卸责任 ...

不对吧,贴片机是不看丝印的。丝印就是为了检查和调试方便,这种手工摆放的有时有很大歧义性,而且很多高密度板都没有地方放丝印。

网友:
9楼10楼说得没错
你们采购认为这是贴片厂责任, 你领导一般认为是你的责任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直接导坐标,然后参考板子丝印,厂家应该发现问题,和你确认下,是不是你的文件反了。
但是也有些习惯,调机是,会参对板子的丝印调机
少部分人到的坐标可能有问题,不在中心(比如在第一脚,甚至偏离很多),难不成厂家就直接按你的坐标文件贴,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厂家不能改动?
所以各打50大板

最好提供坐标文件, 同时提供一份丝印文件(位号调成居中器件中间),这样就确保无误了,厂家都会核对首样的。丝印里面就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父子问题,工程师看似犯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后面的环节没有发现问题结果造成实际问题的产生,造成经济损失。

楼主问题在先,贴片问题在后,发现坐标与丝印对不上,然后不沟通认为坐标文件属于过时版本或者出现错误所以矫正过来没直接沟通。别人贴片厂家如何知道是坐标问题还是丝印问题?问题的根源就是画板出现错误后造成后续环节把别人拉到坑里面了。
所以责任划分画板的7,贴片3。贴片厂家无论是坐标还是丝印文件都是合法的有效文件,唯一责任就是发现异常没沟通。不纠正丝印问题,以后贴片还会出现问题。如果方案封装打包出掉,会出现责任纠纷。

坐标文件会根据物料的变化,或者工艺的问题贴片厂家会微调与变更,比如电容贴太近或者钢网开孔大会造成连锡物料位移贴在一起短路,所以你坐标文件对于贴片厂家是经常微调变动的,丝印文件贴片厂家无权变更属于产品设计,坐标属于辅助贴片的副产品贴片厂家有权调整或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