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一言3+4=5的bug成功修复,但是7+8=75

楼主(2023-09-07):
【[0030]文心一言3+4=5的bug成功修复,但是7+8=75-哔哩哔哩】 https://b23.tv/2NVVfUu

网友:
现在已经修复了
是不是:
搜索引擎不断搜索关键字   文心一言   和  百度
只要是存在BUG的
立即修复

网友A:
简单问题还是挺好用的.  我最近用python  基本操作 问了都能回答.  照着操作就行了. 比搜索快多了.
不过也会有错误 有时候给的方法根本就没用.用了 3-4天  遇到过2-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还是挺好用的.  我最近用python  基本操作 问了都能回答.  照着操作就行了. 比搜索快多了.
不过也 ...

我问了几个问题,完全牛头不对马嘴,GPT3.5的回答就很好,一言就一本正经的胡说,一个智能 一个智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B:
没卵用的东西,3+4 根本没修好,基本上 N+(N+1) 就没跑:

P.S. 要新建对话,才能吧之前的 token 全都清空,类似于让智障忘掉刚才的对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卵用的东西,3+4 根本没修好,基本上 N+(N+1) 就没跑:

P.S. 要新建对话,才能吧之前的 token 全都清空 ...

我的版本是v1.5.5.10  论坛二个问题都没有出现
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