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怎样在淹水的时候电力的安全?

楼主(2023-09-07):
刚才看到福建台风淹水,行人被电死:

网友A:
会不会为了省事,前端没加装漏电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为了省事,前端没加装漏电开关

新的时候都有漏电保护,没有无法通过验收,用一段时间出现漏电后,就换成了普通空开,基本没人去查到底哪漏电,维修电工多数也不懂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为了省事,前端没加装漏电开关

恐怕漏电开关也是泡到水里了。

网友C:
遇到这种级别的灾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主动停电。但主动停电也会发生次生灾害,居民和关键用户要忍受损失。

上个月夏威夷大火,据说就是因为大风导致的输电线火灾引发的,当地的应急部门被质疑为什么不早点停电,也是这个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级别的灾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主动停电。但主动停电也会发生次生灾害,居民和关键用户要忍受损失。 ...

停电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死亡。很多病人的性命需要电力维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的时候都有漏电保护,没有无法通过验收,用一段时间出现漏电后,就换成了普通空开,基本没人去查到底哪 ...

所有的户外用电柜, 都不会装漏电开关的, 因为雷电会导致防雷误触发, 跳闸;

否则的话一打雷,维保单位腿到跑断

现在有一种自动合闸的漏电开关, 但是工程上也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户外用电柜, 都不会装漏电开关的, 因为雷电会导致防雷误触发, 跳闸;

否则的话一打雷,维保单 ...

现在佛山南海这边的交通灯现在开始改36V 交通供电

因为前几年,下雨天,信号灯电线电死过一个人

网友:
我看我们这里电缆很多是地埋的,下面有那种地下管廊,普通的可以两人并排走,头戴上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灭火器,侧面有电话啥的,宽的可以皮卡在里面跑。发大水好像没办法搞,除非停电。

网友:
看电工修过路灯,电缆走地沟,而且有接头在地下,接头没缠好的或者年限长了很容易漏电。

网友E:
路灯电力系统做工比较粗糙容易漏电,所以漏电保护设备很容易动作造成保护设备被舍弃。然后就遇到暴雨淹没就漏电伤人了。

可以路灯分组共用单独一个保护接地线,然后在每个路灯上面接一个环形漏电指示氖气灯与蜂鸣器。

或者路灯电力系统都不接地,然后强制所有路灯金属灯杆接保护零线。这样电杆漏电就会只会通过保护零线流走,如果出现短路就直接跳闸了。

网友:
这几年啥玩意儿智慧城市,智慧灯杆,都是全靠关系接活。
干活的都是二把刀,见过不少的所谓的智慧灯杆的配电箱,电线裸露,别说泡水了,就是淋雨都有可能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灯电力系统做工比较粗糙容易漏电,所以漏电保护设备很容易动作造成保护设备被舍弃。然后就遇到暴雨淹没就 ...

如果零线断了不也完蛋

网友:
这种电死的有国家赔偿没有?

网友:
印度每天电死300人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个,这个比核废水吓人多了。

网友:
设计和维护不是该被问责么?

网友:
只要路灯金属灯杆单独拉一条与火线一样粗细的保护零线做到保护接零就可以在泡水淹没时候依然起作用。类似于等电位作用,让火线对保护零线放电或者短路。问题是没人重视表面光,设计与施工缺乏科学的严谨。

所以大家一定告诉小孩子下雨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附近,这个都是读小学老师教的

Ps
看图中灯杆接线盒位置,都为了方便施工所以设计师把接线盒放根部,上面也没有其它接线盒。所以安装工先布管后做水泥底座,然后穿线最后吊装灯杆,灯杆里面提前接好线吊装后就会在底部接线盒接线,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遇到淹没就接头漏电,接头连防水胶带都没用就更加别谈防水灌胶密封的接头了,要是用防水接头然后灌胶密封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或者改进工艺把接线盒放在灯杆1.8米的高度,下面的导线不准有接头且必须套管,下面的孔只作为穿线观察用,但是这样会增加工程难度。

网友F:
看过路边那些人接高压线的接头就明白为什么水浸仍不停电了。     也可网上搜下高压线缆的对接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过路边那些人接高压线的接头就明白为什么水浸仍不停电了。     也可网上搜下高压线缆的对接视频 ...

就是材料与工艺还有人工成本问题。

直接用铝管压接,然后插在电木材质防火套筒里面灌胶就可以密封。目前为止办法就是远离不要触摸了,很多都是短工程,也可以理解摸石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