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SOD882器件贴片问题,麻烦有经验大虾帮忙看下

楼主(2023-09-07):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用到一个ESD器件,封装SOD882,进炉前贴片都很到位和准确,进炉后有个别器件会翘起,肉眼看器件应该是贴上了,如下图FT7所示  麻烦有经验大虾给点建议,我这PCB器件封装换好几种 贴出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882是不是焊盘在底下藏着那种?这种叫做LGA封装,不要把焊盘画得比器件pad大。

楼主:
882是不是焊盘在底下藏着那种?这种叫做LGA封装,不要把焊盘画得比器件pad大。

非常感谢 已经按照此方案设计了 谢谢

网友:
焊盘的热隔离要做好,不要一端线很细,另一端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