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llegro的大神把这个文件存成ebrd格式

楼主(2023-09-07):
见附件。转成ebrd是为了用JLCEDA编辑,多谢!

网友A:
JLCEDA可以导入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EDA可以导入allegro

brd文件不能导入,得ebrd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brd文件不能导入,得ebrd才行

看不到图。。。
还有用这么久(16.6版)没听过ebrd格式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还有用这么久(16.6版)没听过ebrd格式文件啊

难道这个ebrd是JLCEDA自定义的格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ebrd是JLCEDA自定义的格式?

这是JLCEDA给出的一个转换脚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