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上的字咋只有一半了?不像是屏坏了啊?

楼主(2023-09-07):
(图片)

网友A:
显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存坏了?

可是编辑文档,看网页啥的,完全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编辑文档,看网页啥的,完全正常啊?

看网页正常,编辑文档才不正常?

网友B:
重启,重装,重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重装,重买一台

重启依旧,重装依旧,重买就不必了吧。。。

网友:
妖本,送去超渡,物理毁灭~~

网友:
关注后续,这等怪事从没见过

网友C:
进BIOS看画面正常不,如果不正常说明坏了。

网友D:
截个图看看正常不?

网友:
换个文档编辑软件  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BIOS看画面正常不,如果不正常说明坏了。

能进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个图看看正常不?

网友:
应该不是字体问题

网友:
系统画面这样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或者病毒恶搞弄的,BIOS画面如果还这样那就是真正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bios界面正常的话。那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E:
用优盘写入一个usbos pe排除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优盘写入一个usbos pe排除系统问题

这个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操作?

看下刚开机的界面是否一样的只有一半就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F:
软件问题,因为截图也是字体只有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问题,因为截图也是字体只有一半。

多片显存中坏了一片,也是部分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