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04驱动大电流mos管,驱动波形存在畸变

楼主(2023-09-07):
我用LM5104驱动两个mos管,驱动频率30K,最大占空比5%,J1接200m欧的电阻丝,整个电路在空载时都是正常的,但是接上200欧的负载后,LM5104的驱动波形就开始异常了,在调试时我去掉了D3和D4,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二极管经常击穿,C1我再并联了一个10uF的MLCC,C2我更换为了22nF的MLCC,上管G极增加一个10k的电阻到HS上,但是波形还是这样,蓝色是上管G极对地,紫色是下管G极对地

网友A:
是不是 C2 容值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C2 容值小了点?

我从22nF试到了220nF,波形并没有改变,电容用的0603的MLCC

网友:
“MOS管驱动异常求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22nF试到了220nF,波形并没有改变,电容用的0603的MLCC

C2 我一般直接1uF

网友:
上面那部分其实完全可以不要。
24V直接短接过去看看,应该就行了。

网友B:
问题应该是出在L2上。
L2短接 去掉。

甚至上面全部去掉。基本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是出在L2上。
L2短接 去掉。

但是去掉L2的话,24V电源的输出电流就会不连续,在4%的占空比下,24V电源输出电流的峰值也会超过1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去掉L2的话,24V电源的输出电流就会不连续,在4%的占空比下,24V电源输出电流的峰值也会超过10A ...

完全是在瞎搞。

输出不连续,你自己做个加减速不就连续了。

网友B:
另外 L1 CP3 CP4 也没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C:
是不是驱动频率太低了, 或者5楼C2太小了.

后面的LC当然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驱动频率太低了, 或者5楼C2太小了.

后面的LC当然是有意义的

他是接电阻丝,发热用的。

电能就是单纯的转热能,给出pwm和给出稳态电压,有啥区别?

网友C:
不妨看下c2左侧波形。
200mohm负载?这个负载很大啊。测试占空比多大?
5%的话,有100多瓦了,负载电流20A。L2压力挺大的,30k的话这个电感量感觉差了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L1 CP3 CP4 也没有存在的意义。

这个电路是我从日本一个仪器上看到的,他的负载是一个100mR到160mR的镍铬电阻丝,由于电路板坏掉了,我是从加热丝连接的导线线径推算出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的,这个仪器上的电路他就是前级一个LC,过两个管后,后级一个LC,但是我自己复现的话,就出现了GS波形异常的问题,那块仪器上的板子用的驱动芯片是英飞凌的IRS21844,MOS管已经掉了,不知道型号,而且他的栅极布线隔得挺远,我的手上目前只有LM5104,LM5104的驱动电流和IRS21844差别不算大,我有点好奇的是GS波形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上面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在瞎搞。

输出不连续,你自己做个加减速不就连续了。

负载很重,这位置不加LC的话,你会发现电源纹波非常大,而且瞬间电流能上10A,给系统带来的问题更大

网友D:
Q3,栅极对地电压最高是12V+24V=36V,你用SS34,最高耐压40V,烧了是必然的,建议用1N4148。
另外PWM频率是30K的情况下,C2 100nF太小了,增大到470nF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妨看下c2左侧波形。
200mohm负载?这个负载很大啊。测试占空比多大?
5%的话,有100多瓦了,负载电流20A ...

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是做电源的,频率的事情我是拿信号处理来分析的,我用Tina仿真,在百分之4%占空比的时候,能够输出1V的电压,配合电阻丝的阻值,是达不到10A的,C2我已经换成了1uF的MLCC了,下面的图蓝色是HS引脚对地,紫色是HB引脚对地,占空比都是2%,在带载的时候,波形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上管的驱动波形还是对SW测量比较好吧, 直接对地测量波形太容易受到SW震荡的影响了.  不用隔离探头麻烦的是上下管不能同时测量.
这个电感量和频率, 得是多大的饱和电流才够. 感觉频率确实少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
把CP2放到Q2之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栅极对地电压最高是12V+24V=36V,你用SS34,最高耐压40V,烧了是必然的,建议用1N4148。
另外PWM频率是 ...

我更换为470nF的瓷片电容后,确实上管驱动波形变好了,但是很快我的上管GS就击穿了,LM5104也损坏了,这是由于我的延时设置不够还是说最好加一个TVS管在GS间

网友:
Q3  Q4 的G极、S极之间缺一个10K左右的电阻,作用如R2之于Q2

再就是负载虽说是电阻,但实际上  L C也是存在的,大电流下反电动势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