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电源模块上的一串数字是生产批次号还是序列号?

楼主(2023-09-07):
淘宝买的,30块钱。
以前也买过金升阳或者其它模块,好像每个模块数字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些疑问。
上面的这一串数字是生产批次号还是序列号?

网友:
直接打品牌售后咨询

网友:
这么长点数字,应该是序列号吧?

型号没有必要这么长。

楼主:
昨天发邮件给金升阳,刚才回复了,说是批次号不是序列号,相同是正常的。

网友:
序列号,批次号是2301之类的,23是年01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