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装在86盒上的空气开关吗?搜了一圈都是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3-09-08):
在86暗盒里有几个电线接头,想用空气开关做个分段控制。搜了某宝只有空调用的漏保,看描述应该不带过载保护功能,也不带灭弧装置。

网友:
这么小的体积,不要提过高的要求。

网友A:
船行空开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行空开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位都说了,他要带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行空开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没搜到船形空开。普通开关不行,要带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搜到船形空开。普通开关不行,要带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类似这种

网友:
这种呢?一个盒里应该可以装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

这个是低压直流DC80V的,不能用在交流220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低压直流DC80V的,不能用在交流220上

交流电的也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的也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7bd9523ceKB7V0&id=642863734226&ns ...

哈哈,这个一般是装在插排和电器上。可以过载保护,但是无法手动关断。如果用这个就要改装成86普通开关+面板打洞装过载保护器。稍微麻烦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一般是装在插排和电器上。可以过载保护,但是无法手动关断。如果用这个就要改装成86普通开关+ ...

找了下,还有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下,还有这种

谢谢,有心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寻找,确实没有能直接用于86底盒的空气开关。
同时说明这也是弱电行业的一个空白

楼主:
还是用这种外贸双极开关算了。漏电和过载保护功能还是由弱电箱的漏保完成。

网友C:
86外面外挂一个空开盒子可以随意发挥了,还能把86遮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外面外挂一个空开盒子可以随意发挥了,还能把86遮住

那样有点丑。。。还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