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测量触发脉冲到某个频率峰值的时间?

楼主(2023-09-08):
如图,有2路信号源,一路是触发脉冲,一路是混合频率,为了简单描述定义为500HZ 1V 和1KHZ 0.5V, 有没有什么简单办法测量触发脉冲至1KHZ 峰值处的时间?

使用的是单片机做采集。

网友:
我完全没读懂楼主想干什么,第一张图你的X坐标是频率,不是时间,你想干啥。

网友:
x轴频率的话正常啊,频谱图嘛

网友:
如果确切知道幅度,直接比较器一类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对的,第一张是FFT。第二张是波形。

主要是波形的峰值是变化的,无法用比较器吧?

脉冲的起始时间比较好测,目前想到的是先做FFT,然后将对应1KHZ的最高值取出来,然后将这个值在正常采集到的波形数组里去匹配一样的数据从而得到相对位置,然后和脉冲起始位置比就是要的时间,但是感觉太过复杂了。

网友:
感觉直接从时域找最高点比较合适.  这个信号它不一定标准1khz吧, 可能混合其他频谱成分

网友:
单片机做频普换算可能没法精确到对应的值,因为计算会涉及到每次计算花费的时间不会完全一样长。除非用fpga可以每次计算使用完全一样的周期数(我这样认为的),所以单片机去计算变换后的峰值点然后mark上相对时间就比较困难,除非你的误差可以允许到超过计算耗时的不一致性。而且计算结果出来还会滞后较长时间,甚至有可能都已经是下一个峰值位置了。。。

网友:
求一个脉冲信号的峰值时的时间,需要一个峰值保持电路,和一个比较器。 比较器正端接保持器输出,负端接脉冲信号。在脉冲信号的上升阶段,比较器负端电压高于保持器,输出为低。 在脉冲信号走下降路线时,比较器正端电压高于负端电压,输出为高。记录这个时间。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两个lm567,一个检测1K  一个检测500Hz。不过LM567你需要自己搭电路试试,器件用精度好一点的。20年前我以前用这个区分1K和2K信号没问题的。如果要加上信号幅度的区分LM567估计没能力。

网友:
说实话,楼主的题我根本没读懂,盲猜用滤波器,放大器,比较器,定时器即可。

网友:
8楼正解,我来详述一下

>信号的下降速度,写反了

网友:
0.5V参考电压接电压比较器负端,楼主信号输入电压比较器正端,比较器输出接MCU一个上升沿中断,触发脉冲接MCU另一个上升沿中断;
触发脉冲触发上升沿中断,读取系统时间T0;
输入电压>0.5V后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触发上升沿中断,读取系统时间T1,另外开启一个定时时间tx的定时器;(如果是1V信号,这个高电平持续时间很长,如果是0.5V信号,这个高电平持续时间很短,这是两种号的区别,设置一个合适的这个区别两种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阈值为tx;)

tx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在定时回调函数中读取比较器输出端电平,如果是高电平,说明触发上升沿中断的是1V信号,丢弃T0与T1;如果是低电平,说明触发中断的是0.5V信号,是楼主需要的信号,楼主需要的触发时间到0.5V峰值之间的时间=abs(T1-T0);

试一下行不行; 0.5V的比较器与测量精度可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