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的惨痛教训:紧急情况急刹车就好,千万不要转动方向盘!

楼主(2023-09-08):
视频(其实是音频)1:50 开始,8:20结束。

【为什么撞死人判这么轻,是否对行人太不公平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vYxTooA

有个行人突然鬼探头出现车前,车主急刹,同时反方向转动了方向盘避让。

结果行人没什么事,但因为打了方向盘,结果撞死了另外一个无辜者。

结果车主最后妻离子散、前途尽毁。

如果车主当时只是急刹,不打方向盘,就算将鬼探头的行人撞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责任,甚至可以完全免责,因为行人鬼探头横穿马路被撞,机动车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网友A:
道理是这样,但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是本能打方向会避让吧

网友:
其实就5个字:让速不让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理是这样,但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是本能打方向会避让吧

所以开车需要驾照,必须经过学习考试,通过后才能开车,学习就是练习正确的操作方法,避免错误的本能反应。

网友:
不紧急,会先看看边上有没有人和车,
紧急,但不会出大事,让速不让道
紧急,会死人,避开再说.

网友:
人的本能会躲让,这个也就是为啥副驾是最最危险的座位,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是这样,但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是本能打方向会避让吧

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急刹、死死打着方向盘不转动。

如果本能是转动方向盘的,赶快想办法纠正这个坏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开车需要驾照,必须经过学习考试,通过后才能开车,学习就是练习正确的操作方法,避免错误的本能反应 ...

然而考驾照并没有考这些东西,驾校都是应试教育,教的是通过考试的技巧,不是实际上路需要用的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考驾照并没有考这些东西,驾校都是应试教育,教的是通过考试的技巧,不是实际上路需要用的技能。 ...

你居然回他了

网友:
本能急刹是最好的,有些时候就怕踩错踏板。还是要有良好的行车习惯最重要。比如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遇到盲区要警惕,未观察左右,让速不让道 ,左右若安全,让道也无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而考驾照并没有考这些东西,驾校都是应试教育,教的是通过考试的技巧,不是实际上路需要用的技能。 ...

我学车的时候,是教怎么急刹的,现在驾校不应该连急刹都不教了吧。我记得是有个类似驾驶安全的考试,我学车时是部分人考,抽签抽中的考,听说后来都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学车的时候,是教怎么急刹的,现在驾校不应该连急刹都不教了吧。我记得是有个类似驾驶安全的考试,我学 ...

教急刹啊,在经过学校,公交站台时要用力踩(注意是很用力)刹车,在路口时也要用力踩刹车且要左右摇头观望。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夸张。

编辑:改语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教急刹啊,在经过学校,公交站台时要用力踩(注意是很用力)刹车,在路口时也要用力踩刹车且要左右摇头观望 ...

这个不是急刹,急刹是刹车离合一起踩,扶稳方向盘,有ABS的踩住刹车不动,没ABS的根据轮胎打滑情况点刹,还要修正方向。路考时间都刷完后,让试两次急刹的。
经过学校公交站台,收油减速就行了,不用急刹,也不能急刹。
现在学车,过路口也需要使劲踩刹车吗?这是什么操作,让后车追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急刹,急刹是刹车离合一起踩,扶稳方向盘,有ABS的踩住刹车不动,没ABS的根据轮胎打滑情况点刹, ...

他说的是考试时的夸张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学车的时候,是教怎么急刹的,现在驾校不应该连急刹都不教了吧。我记得是有个类似驾驶安全的考试,我学 ...

考试不考急刹,考试过斑马线、公交车站和学校区域都是点刹,也就是轻轻踩一下刹车踏板,听到车上的记录仪“咚”的叫一声就行了,车不必有实际的减速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考试时的夸张做法

广州考科目三教练特意交待不需要用力踩刹车,轻轻碰一下刹车踏板,监控系统检测到你有将脚放在刹车上就可以了。

唯一刹车比较猛的是加速超过30并保持5秒后(教练一般要求开到40),要尽快刹车将车速降回20左右,否则下一个项目容易不够距离准备。

反正广州考C1就是这样要求的,绝对没有急刹这个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州考科目三教练特意交待不需要用力踩刹车,轻轻碰一下刹车踏板,监控系统检测到你有将脚放在刹车上就可 ...

正常开车不要急刹。

我生平估计就急刹过2、3次,都是意外事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开车不要急刹。

我生平估计就急刹过2、3次,都是意外事件。

但是我是觉得有必要自己找条没什么车的路练一下急刹,感受一下车辆操控感和刹车距离的,否则出现紧急状况很容易慌乱,尤其是女司机。

还有高速转弯发生侧滑如何应对也是有必要体验一下的,都是跑高速出现紧急情况时的救命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考试时的夸张做法

是的,平时练车时教练要求刹车,摇头动作要夸张,一脚下去车点头,车速20刹到10码也不会熄火。桑塔纳很皮实。现在都养成重刹重油的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开车不要急刹。

我生平估计就急刹过2、3次,都是意外事件。

刚开车时有次急刹,还好练车时都习惯用力踹刹车,不然当时还真刹不住。

网友F:
我一般是边急刹边看右边后视镜,确认右边安全的情况先转向右边,如果右边不安全继续深踩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是觉得有必要自己找条没什么车的路练一下急刹,感受一下车辆操控感和刹车距离的,否则出现紧急状况 ...

紧急时刻,用力急刹,用力板正方向盘不要摆,肯定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边急刹边看右边后视镜,确认右边安全的情况先转向右边,如果右边不安全继续深踩刹车 ...

同意。未观察左右,让速不让道 ,左右若安全,让道也无妨。

网友:
唐山那个老赖,叫什么淑什么的,就是规避马路上的骑车人,打方向到对向车道了,

然后就成了全国关注的老赖,飞来横祸啊。

网友:
市区或车速慢还是要和阿莫说的一样,只能急刹不能动方向。死守交规可保无责。高速为了避免夹击就要机灵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刚开车时有次急刹,还好练车时都习惯用力踹刹车,不然当时还真刹不住。

怎么你的急刹没abs的那种响声? 力度还是不够?
     前两月我也从110定速刹至停,行车录像回放能显示听到abs的响声,算出的加速度为-1g, 车上的东西全往前飞,我老婆说安全带勒得好难受,我手抓方向盘目光紧盯前方目标了,没感觉。

另米其林的轮胎摩擦系数是真好,  接近于1了,才得到-1g的减速(算了一下100-0减速在40m以下的车都在-1g左右)。  记得初中的物理题是干燥路面与轮胎摩擦系数为0.3-0.6。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怎么你的急刹没abs的那种响声? 力度还是不够?
     前两月我也从110定速刹至停,行车录像回放能显示听 ...

可能与你的车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大过ABS泵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你的车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大过ABS泵的声音。

ABS动作,刹车踏板会弹脚。

网友D:
没感觉弹脚,就是刹停了。怎么不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感觉弹脚,就是刹停了。怎么不可以吗?

想起昨天你发帖发的视频了,也是没听到abs动作时刹车盘刹车片滑动的震动声音,  很可能你刹车从没踩到底过。

像下面这个刹车声,车内也能听到,但没那么尖锐,车体隔高频声效果好。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486822228686892244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想起昨天你发帖发的视频了,也是没听到abs动作时刹车盘刹车片滑动的震动声音,  很可能你刹车从没踩到底 ...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要急刹的时候,我轻轻一点,也能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要急刹的时候,我轻轻一点,也能停。

不用踩刹车,不加油,车就会停。  就看你追不追求在最短距离停下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驾照,但是我骑车通勤的时候,速度快的时候遇到紧急情况,基本上都是急刹、不打方法。
当然骑车这样是避免侧滑摔车!

网友:
及时呜笛也很重要,看到别人撞过来,你呜一下笛就可能避免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是觉得有必要自己找条没什么车的路练一下急刹,感受一下车辆操控感和刹车距离的,否则出现紧急状况 ...

感觉没必要,开多了自然有感觉,有安全距离基本能刹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急刹、死死打着方向盘不转动。

如果本能是转动方向盘的,赶快想办法纠正这个坏习惯。 ...

我开车的时候,下意识里面认为,左右侧车道都是有车的,这样可以纠正遇紧急情况打方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