瘪下去的喇叭中间的防尘罩,轻松弹起来方法分享

楼主(2023-09-08):
【瘪下去的喇叭防尘罩,轻松弹起来方法分享-哔哩哔哩】 https://b23.tv/he9Od3b

楼主:
汽车的外壳被撞凹下去了,也是类似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
哈哈,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我师父的儿子就因为手欠在商场按了一个中音喇叭的防尘罩,赔了200块钱

网友:
好古老的修复方式,其实修复后很多还是有印子的,不过一般不影响使用了。

有专门的防尘盖卖,买新防尘盖换倒是一劳永逸,不过小手抖的就算了,可能会把喇叭盆折腾坏

网友A:
用小吸尘器吸一下就OK了

楼主:
我以前试过用针刺进去,然后恢复。不好的是会有一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吸尘器吸一下就OK了

专业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