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跟着踩刹车让速不让道吗?

楼主(2023-09-08):
国人的素质不好说,一直是限速在最右道行驶,没有与前车有过交集,本来就是好心让他过去,没想到他给你来这一出。死守交规可无责,是刹还是超?

网友:
我选择刹车。货车一直的右侧车道,你变道一不小心货车就撞到你了

网友A:
判定与货车的距离足够直接果断向右变道加速离开;如果距离不够就等等。
没说超车,因是看右侧前方没车,不用急着变到左道,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

网友:
没有与前车有过交集---那 白车有可能是看到前面的测速横杆刹车的, 不一定是和楼主认为的故意刹车的。

开了几年车,发现有测速装置的地方,好多车都会刹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定与货车的距离足够直接果断向右变道加速离开;如果距离不够就等等。
没说超车,因是看右侧前方没车,不 ...

《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你有什么不爽?

你也是论坛里的老人了,说话怎么就不经过大脑呢?你是从那里看到别白车了?
不回复还真就被你造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你有什么不爽?

你也是论坛里的老人了,说话怎么就不 ...

稍安勿躁
你发视频在论坛
也就是让坛友们讨论讨论呗
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
和你亲身经历有差距.
没有必要把话题拉远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你有什么不爽?

你也是论坛里的老人了,说话怎么就不 ...

他说的“你”并不一定说是你。。说的是这种行为。。

视频可以看出,你开车技术很好。但我个人很讨厌这种开车,你如果想反驳,你把视频的前面30秒一起上传。。

看你的视频,我有理由推测,
1、他是在100~120的速度正常行驶。你在他后面,你开车的速度比他快,你很快速的就到了他车辆的位置
2、你是有想在他后侧怼到货车后面,左转超他前面的(你要避嫌,你就上传前面一段视频),你离货车和小车的距离由远变近,说明你的速度远比他们快。
3、但条件并不允许,线是实线,且货车与小车距离太近,没有操作空间。
4、实线刚结束,这时你离货车也很近了,这个时候你反应过来,小车的速度更快,你就左转了(做左转的时候,你的车头离别人车屁股可能10米都没有)
5、小车超完车后觉得你这个行为太危险了,有意或无意的踩脚刹车提醒下你,你却觉得别人在别你,,右转加速就走了。

你怎么只考虑自己呢,还说什么“法”。。你自己看看你怼到别人屁股有多近。

网友:
“本来就是好心让他过去,没想到他给你来这一出。死守交规可无责,是刹还是超”

怎么叫好心让他过去,别人是在实线的左边,你在实线的右边。需要你“让”?

追尾,肯定是后车的责任。因为交规要求你离前车需要50米距离,认为即使前车刹停了,你也应该有足够的距离刹停。
但实际上高速很难保持离前车50米以上(有的地方要求200米),距离低于这个值,不是说就不行,这个时候就会有未知的风险。。。

至于刹还是超,我觉得第一个动作肯定是刹,刹的时候看看右后方有没有车,如果有车那就只能刹,如果没车当然可以变道。。这应该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高速开车,基因里的记忆是  “保命”优先级别高于“保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你有什么不爽?

你也是论坛里的老人了,说话怎么就不 ...

(假如)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白车)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这是在表扬你做得对噢。。

关于点刹车,猜测可能是想看清下刚出现的路牌。

好些人开车只看前面的,并不是都会眼观六路的。

你出现了又消失了,他(她)可能都未曾注意到。

网友:
从视频看不出前车有太大的问题,轻踩一脚刹车的理由可能太多了,也许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你”并不一定说是你。。说的是这种行为。。

你要看前30秒的视频,是想判断在当时是否是超速吧?说明你这个人思维严谨,做事有条理,会根据事实来评论一件事,情商不是一般的高哦。
视频提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超了马上变到白车前,(白车)有些路怒症的就不爽了。这是在表扬你做得对噢。。

关于点刹车, ...

假如文字中存在(假如)的话,你理解起来是不是更舒心?就不能回复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你”并不一定说是你。。说的是这种行为。。

看了他后面发的视频,牛逼,这都能猜出来,而且全对

网友D: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爱怎么开怎么开,没必要在论坛找认同,这并不能降低风险,反而容易因为得到认同更加飘了。

先说我的观点:高速公路开车优先保持车距而不是车速。

从d视频看,白车向左变道时跟你的车距是足够的,但你车速比较快,所以距离逐渐拉近。
这时你应该松点油门稍微减速跟白车保持车距,因为右边是更慢的货车,而白车跟货车的车距较近,没有足够空间给你从白车右边超车再切回左边。
这是可以提前预见的,结果你却选择了保持车速向右变道,自己进入了个死胡同,最终还是不得不减速回到白车后面,这就说明了你向右变道是个误判。

在前一个帖子也可以看出,你的预判很差,只要有空位就钻,而不是对变道后的下一步有预先规划,你这样只能在中午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爱怎么开怎么开,没必要在论坛找认同,这并不能降低风险,反而容易因为得到认同更加飘了 ...

十分赞同;另外我也深信一个说法:车品见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看前30秒的视频,是想判断在当时是否是超速吧?说明你这个人思维严谨,做事有条理,会根据事实来评论 ...

两段视频加起来看,我觉得前车没有任何问题。

他虽然是从右侧变过来的,但他变过来的时候你离他的距离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你比他的速度快了不少,导致很快你就追上他了。。

明知道他右侧有一个货车速度慢,他都是从右侧改到超车道的,你为啥又从左侧车道转到右侧(理由只有一个,你觉得你比他的速度快,你可以从右侧超在他前面,可是遇到了实线,你没有超。)

之前一次别人变道,虽然他的速度比较慢,但没有让你踩急刹车的程度,别人没有危害谁的安全。后你后面的变道才是及其危险,离别人太近了。

你可以说他超车舍不得给油(他超货车的时间有点长),但他是没问题的,他没有违规,也没有违法。他当时的速度是多少不知道,如果别人在100以上,搞不好你是超速的(不要那么较真,你在心里骂他是SB的时候,他有可能在骂你SB)

PS:
前几天从若尔盖回成都,开了一个差不多40-50KM的长下坡,大部分是隧道,双向单车道,限速60行驶。。绝大多数都是按60KM/H 滑下去,但道路其实挺好的,明显可以开的更快,有些时候就会有很多车逆行超车。

你跟着60滑下去也可以,逆行超车也可以。。。但逆行超出出事故的可能性远大于大家都60码滑下去。。。。。风险这种东西自己把握。

楼主:
讲讲我的看法吧,
1. 视频车在实线过后没有超越左边白车的车身,一直控制速度在白车的右后方,这样就会在它的后视范围内,白车是能看到的。
2. 向左变道后,视频车也没有立即加速跟上去,而是等待白车超过了大货后,才加速超右边的大货车。
3. 重点,白车在加速后点了4秒左右的长刹车,原因有两点,一是发现前面有测速架,二是怕后车跟车太近。现在看来白车点刹是怕超速。这是我误解白车刹车的地方。
4. 超越货车时,视频车的速度的确是比货车快很多,而且与大货已经拉开距离,至于有4秒,且一直在加速中,所以向右变道很安全。
5. 至于有人说视频车很爱做无用功的变道。其实在你不知道前车之前的路况时,骑下线或左右变下道,你是不是会看得更远,观察范围更广。你作为第三者,可以把前方道路看清,是不是在视频车来回变道的间隙中看清楚的呢?还是你坐在方向盘上看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讲我的看法吧,
1. 视频车在实线过后没有超越左边白车的车身,一直控制速度在白车的右后方,这样就会在它 ...

你觉得是对的就是对的吧,,但你要是想觉得大家都应该支持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大家都说你开车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反思,而不是始终重点在别人踩的那4秒刹车。。

正常人开车,在第一次白车从右到超车道的时候都不用踩刹车,只需要把油门松一松就能自然的排在白车后面,等待白车超出完成后自己自然的超车。。。

变道、压线是为了看更远,我反正是第一次听说,你看了倒是回去呀,看了又不回去。

网友:
擦着货车车头变道,我一般是问候这种变道司机全家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多去看看事故视频。我刚拿驾照那会儿,有两件事导致我现在开车特别小心。一是看了很多车祸视频,非常惨烈。二是被的士司机超车急刹导致后排家人头撞前排座椅。
交规是有专业人员去判断合理的,我等还是命重要,对于我,最安全就是最合理的。

网友:
我跟大师的看法一样,你尽量中午开车吧

网友:
说下我自己的遭遇吧 :

当时刚拿驾照开车,  节假日高速上车很多. 右侧货车占道,  我正常变到左道想超车, 左道有一小汽车, 与货车并排, 我跟他后面不足50米 , 该小车在快车道突然紧急杀停, 我拼命踩刹车, 在最后一刻停下来了,但我后面的车没刹住, 追我尾, 强大冲力把我车顶出去又追前车尾 .  三车连环追尾.

最后面车全责, 我至今不清楚, 前车为何紧急刹停.

我学到了宝贵一课:    时刻保持车距 !!!!

楼主:
明白了,以后还是要改正过来,不管是跟车与变道,安全距离拉长是比较好。

网友E:
看了2个视频,感觉白车开的完全没有毛病,白车车速没有你快,也一直保持右车道开,根据货车速度判断,白车速度应该在100到110
其实你要超车,你应该一过单行道,就加速大概在130,打个灯提示下超车,白车应该会让你过,但是你速度也估计比白车快10而已,并且白车要是不变道,保持速度不变,等你和货车并道,白车也就撞上货车了。
因为前面有货车,白车为了安全,必须变道,关键你距离白车还好远,变道完全安全的。
前天去清远,回深圳的时候,超级大雨,不打灯可视只有5米,还看不清,打灯应该在20米模糊看到灯。开车就只能一半参考车门玻璃看路边。突然发现前车急刹车,然后变道,还好速度不快,都40左右,前车和我都差点撞上前前车。ctm的,所有人都开了双闪加尾灯,这货居然什么灯都不开,还是龟速,应该只有20,还好大家都距离比较大。
特别讨厌龟速快车道,也特别讨厌见缝就插的。要超车,最好车速提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爱怎么开怎么开,没必要在论坛找认同,这并不能降低风险,反而容易因为得到认同更加飘了 ...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2个视频,感觉白车开的完全没有毛病,白车车速没有你快,也一直保持右车道开,根据货车速度判断,白车 ...

两车道高速左侧车道最低100,人家压着100开你也不能说啥,讨厌归讨厌,但人家也没违章嘛。

网友:
以前我在深圳开车像战斗一样,哈哈,不用超速都比导航预计快得多,后来越来越堵,除了飞天遁地没法快了~

网友:
前几天开车遇到一个情况,现在想想都后怕:
晚上,车少,我车速120+,前面两个货车一前一后在右车道,后车较长。从距离大约300米我就闪灯示意我先从左边车道过去,但是后面那个货车在我闪灯大约2秒后打左转向准备超另一个货车,我松油门减速,但此时速度很快,就变道右车道到前面那个货车后面等另外那个货车超车过去之后再变道左边(这儿为什么要变道右侧,是因为路上无车,总共就我们三台,变道后可以多滑行一个后车车身的距离,可轻踩些刹车,应该属于常规操作),很快就到了和后面那个货车齐平的位置(此时他在左车道,我在右车道),我已经带了刹车而且和前车目测还有50米的距离,车距较宽裕,他已经完全变到了左车道,但是还没开始加速。但此时左侧货车做了个骚操作,他打起了右转向,我一时没搞懂他什么意思,按照常规理解,右变道都是要减速,左变道都是要加速,我以为他想减速让我先过去,他再慢慢超车,我就油门到底超过去了,然后立即左变道,估计车后屁股是贴着他的车过去的,吓我一身冷汗。超过去之后他闪灯按喇叭,估计也是把他吓一跳。
后来想了下,他打右转向灯,应该就是他想超车了,怕我超他,所以给我提示,现在回想真后怕。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不能这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