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量计量芯片采集电压的外围电路都是要求这样设计的?

楼主(2023-09-08):
如上图,为什么电压采集的通道不是像电流采集通道那样一个采样电阻的两端接到VP和VN就完事了?
下面1K电阻对地连到VN上起到什么作用?
非隔离的电量计量方案能否不共地?采集电压就以大电阻线路+小电阻(比如300K+1K+300K)采样的方式采集,采集电流就直接用小电阻(比如0.1毫欧)的方式采集?

网友A:
高电压需要分压来变小啊

网友B:
这不是RC低通滤波吗
坛子里有RN8209的资料,也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需要分压来变小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VAN接1K电阻到地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RC低通滤波吗
坛子里有RN8209的资料,也可以参考。

我找到一些资料说的是:消除输入阻抗不平衡导致的失调电压。
看来得恶补一下运放相关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些资料说的是:消除输入阻抗不平衡导致的失调电压。
看来得恶补一下运放相关的知识了~~ ...

没用。Va和Vb本来就是对称的,再搞内部对称没什么意义。
说不定作者是拍脑袋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