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议大家购买松下1325热风智能马桶盖,冲水强度不行

楼主(2023-09-09):
我之前买过松下1309,5210,最近买了1325。

1325听起来更先进:带热风烘干,移动冲水,按摩冲水。

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

1。我没有耐心使用热风烘干,现在夏天,冬天可能才有用。但我之前使用1309和5210没有烘干,也没有感觉不方便。

2。移动冲水和按摩冲水没有鸟用,反正我感觉没用。

3。1325的冲水强度很弱,开到最大强度,感觉还是不够,感觉冲不干净屁屁。 而之前的1309月5210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已经将1325,换回了5年前购买的1309了。

网友A:
松下有些型号的智能马桶盖的喷水好象和自来水水压有关?因为有次水厂问题水压很低,就发现喷水强度小了很多,后来水压正常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有些型号的智能马桶盖的喷水好象和自来水水压有关?因为有次水厂问题水压很低,就发现喷水强度小了很多 ...

我是安装在相同的地方测试。

另外,松下的冲水靠内部电机,与水压无关。我有一台1309安装在广州的房子,水压很低,甚至燃气热水器有时难以大火(最后忍无可忍换了电热水器),马桶冲水还是非常正常。

网友B(2023-10-25):
松下1309现在是779,是不是最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1309现在是779,是不是最便宜了

的确最便宜了。我之前见过899

网友:
刚好看到帖子,799下单买了一个

网友B:
优惠券80,779下单买的

楼主:
1309有个毛病,马桶盖的缓降器几年后会坏,要换个40元的部件。

5年前买的2台松下DL-1309CWS智能马桶盖的盖子缓降功能失效,我维修好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336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优惠券80,779下单买的

要开通什么养老金账户才有那个80块优惠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开通什么养老金账户才有那个80块优惠券吧?

只开通会员

网友:
我都不用烘干,冲完用纸啊......哈哈!烘干等不及.....

网友:
有没有可能要按两下切换冲水强度?

我买的TOTO款是如此,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