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简便的方法测量人身上的静电,误差5%就OK了

楼主(2023-09-09):
有啥简便的方法测量人身上的静电,误差5%就OK了  ,你说220V我还晓得进行分压,,,但是人体静电都成千上万V,难道也还是电阻分压?

网友:
静电计原理了解一下

网友A:
能有+/-20%就不错了,你还想5%,想多了。

网友:
1k左右的静电测试仪  手持的
不过  这玩意在不懂的领导看来就是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20%就不错了,你还想5%,想多了。

误差正负20% ,这个精度这么差?  技术难度这么高?

网友B:
先不说精度,就说这玩意怎么验证精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精度,就说这玩意怎么验证精度呀?

也不是不行。 先把库伦导入到电容上,然后进行 测量

网友:
这种玩意误差就是很大啊,平时用的普通104电容,误差也是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正负20% ,这个精度这么差?  技术难度这么高?

大哥,你测的是电子,这点基础知识都没有,不像是攻城狮

首先,静电电压高,几kV甚至几十kV,理论上几十kV的隔离距离要几十厘米。其次,静电是散落的电子,其能量很难确定,如何导入静电计亦是难题。我猜所谓的静电计,不过也就只能测一测大静电量的一些情况。

我不是搞静电计的,但是正常都应该意识到这些

网友:
已经很高的精度了

网友:
基恩士的SK-050传感器,非接触。测过物件上的,2k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