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为X05L的三极管是什么芯片型号

楼主(2023-09-09):
请教芯片型号
丝印为X05L  后面类似一个大于等于的图标  是什么三极管芯片,见下图

丝印为52 后面类似一个右半圆  下面两个点 是什么二极管芯片  ,这个二极管芯片有三个引脚,下面两个脚是接到一起到GND的,见下图

网友:
-------------回答可能有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