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为12 DBC VM的共阴双二极管器件详细信息,先感谢了!

楼主(2023-09-09):
请教一个共阴双二极管,封装为SOT23,
照片有点模糊, 和BAT54C类似.
初步确定其耐压至少在30以上,需要知道准确型号,特别是其耐压参数.先感谢了!

网友A:
GSD2004A-V    CMPD200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D2004A-V    CMPD2004A

非常感谢,能解决我的问题了!
只是不知道是您刚好用过,还是有什么检索策略,或检索方法.
如果是有秘籍,望分享.

依据您的思路,我扩展查询到如下信息.
https://www.vishay.com/docs/85424/gsd2004c.pdf

网友:
这样三明治排列的代码
基本上都是大厂的产品
二极管嘛  威威家算是大品牌
然后 代码关键字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