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一个画PCB的在线工具(pcb.io),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3-09-10):
不知道好用不

https://www.pcb.io/

网友A:
你看看那网站的 About。
国内厂商做的,还找不到公司地址和联系电话,大概是捷配他们做的吧。
猜测: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网站的 About。
国内厂商做的,还找不到公司地址和联系电话,大概是捷配他们做的吧。
猜测:不好用 ...

about地图上确实是杭州 哈哈

网友B:
自从某个在线EDA工具出了bug,就不敢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某个在线EDA工具出了bug,就不敢再用了

EDA工具做在线我觉得没前途,把库做在线就行了,线下pc端方便拉取库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可惜现在所有的pcb软件都没有把在线库做好,其实做好了在线库还可以增加正版的客户,不是正版不能用官方在线库,这样绑定客户就是最好的方案,就不用整天去钓鱼了,不知道pcb软件方为什么都不做,特别是某字母公司。

网友:
精力有限。。。

网友:
用起来和嘉立创EDA标准版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A工具做在线我觉得没前途,把库做在线就行了,线下pc端方便拉取库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可惜现在所有 ...

网游客户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DA工具做在线我觉得没前途,把库做在线就行了,线下pc端方便拉取库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可惜现在所有 ...

还别说,AD 23.8已经是不注册账号不登录不给用本地库,库在线,可分享链接给其它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别说,AD 23.8已经是不注册账号不登录不给用本地库,库在线,可分享链接给其它人用 ...

可以不登录离线使用本地库的最后一个版本是哪个版本?

网友:
我用的是22.4.2  测试版本的,目前4层板 没有大问题。除了过孔每次打开都是锁定模式,其他的问题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