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滚筒洗衣机换减震(6楼阿莫:向大家介绍一下BlueCard)

楼主(2023-09-10):
19年跟风阿莫买的格兰仕,最近脱水晃动大,甚至里面的桶会撞到外壳,估计是减震坏了,买来配件,开换

先在地上放块布,把洗衣机放倒

上面一条减震

下面是另一条

用东西把插销上的突起压下去,然后往外推, 就可以把插销拿出来,有位置的地方可以用榔头敲, 没位置的就用一字螺丝刀翘,然后换新的上去

下面是换下来的旧减震,明显没用了,一拉就出来。

网友:
我的那台一直在使用,噪音很低,晃动也很少。

不过我前面的外壳跟面板接缝的地方有点生锈了。

你这减震配件的购买地址贴上了吧,万一以后我的坏了,也用得上。

网友A:
格兰仕记得就微波炉做得好,不知道其它产品怎么样

网友:
减震是不是通用的? 我家的洗衣机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应该都是通用的,我的洗衣机型号是912, 没找到,买的812的
【淘宝】https://m.tb.cn/h.5V0qJjn?tk=KSXXdBm22Vu CZ3457 「适用格兰仕洗衣机减震器XQG80-S812V/Q8312 ZG812T防避震杆脚阻尼」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B:
向大家介绍一下BlueCard:

他是我当年上海交大读书时候的东莞同乡。我自动控制专业,他电子专业。

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在我们论坛,十分高兴和感谢!

网友C:
多年以前我也有个三星滚筒,也是这个缓冲器油干了,甩干的时候会跑,换了一对就好了,好像很便宜,3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以前我也有个三星滚筒,也是这个缓冲器油干了,甩干的时候会跑,换了一对就好了,好像很便宜,30块左右 ...

只要是家电通用部件,都很便宜。

艾美特的风扇摇头电机,包邮价格竟然是6.6元,真的匪夷所思。

几年前买了7个艾美特5叶壁挂遥控风扇,现在100%摇头功能损坏。(已修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13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兰仕记得就微波炉做得好,不知道其它产品怎么样

其它产品和美的一样,不怎么样。 甚至可以说有点差

网友D:
换减震后修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减震后修好了没

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大家介绍一下BlueCard:

他是我当年上海交大读书时候的东莞同乡。我自动控制专业,他电子专业。

感谢阿莫这个风水宝地
今年毕业**年了,下个月我们班的约聚会回校呢,目前是有三分二的人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阿莫这个风水宝地
今年毕业**年了,下个月我们班的约聚会回校呢,目前是有三分二的人会到 ...

回上海交大聚会?! 我们班三分二人以上都已经出国了。本来我们自动控制的人就少。

所以我们聚会如果能有三分一到已经非常不错了。

毕业2、3年后我们搞个一个聚会,当时我找了个机会出差上海,公费机票 ??。当时已经不足3分2人,很多人一毕业就出国了。

楼主:
是的,回学校,国外的也不少人会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回学校,国外的也不少人会回来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从事技术研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