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挽电路和变压器选型!

楼主(2023-09-10):
220V整流后推挽控制变压器,产生一个0~200V左右的隔离直流电

负载是阻性负载。

有高手帮忙看看吗?

网友A:
这需求可以买一个0-200v可调直流电源

网友:
当年做DTU(站所终端),发现超过50V以后,传统的电压反馈方式推挽会有偏磁风险。你这整流后都300v了,可能用反激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求可以买一个0-200v可调直流电源

想降低成本,因为要求没那没高,调压用来控制加热功率,前端也是PID,主要解决隔离的问题。前面放隔离变压器,体积又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