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的人工智能开始有自我思考能力,悟出了施工隧道必须要在上面压一座大山

楼主(2023-09-10):
(图片)

网友:
没错,他们是伴生关系,没有山还要啥隧道。

网友A:
确实有推理能力,不过方向错了,学会胡说八道了

提问:为啥公路隧道上面,都有一座山?
这个现象通常被称为“隧道口假山”,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美观和安全。
首先,从美观的角度来看,隧道口假山可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使隧道口看起来更加自然、美观。此外,隧道口假山还可以作为遮挡,减少隧道内部的光线反射和眩光,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其次,从安全的角度来看,隧道口假山可以增加隧道口的宽度,减小驾驶者的视觉盲区,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同时,假山还可以作为紧急停车带的标志,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
综上所述,隧道口假山的出现既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安全。在设计和建设公路隧道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保证隧道的安全性和美观性。

提问: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有座山,无法通过,才建设的隧道?
不是的,建设公路隧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交通,使车辆能够穿越地形障碍,缩短行驶距离和时间。在隧道建设之前,通常会对沿线的地形进行勘探和测量,选择最佳的路线和隧道建设方案,以确保隧道能够通过并满足安全和交通需求。
如果在隧道建设过程中发现了山体等障碍物,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例如开挖隧道穿越山体、建设桥梁或隧道口假山等。隧道口假山的作用是美化隧道口、增加隧道口宽度和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而不是因为无法通过山体而建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推理能力,不过方向错了,学会胡说八道了

这个已经偷换概念了,把“隧道上面有山”偷换成“隧道口上有山”,还不如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偷换概念了,把“隧道上面有山”偷换成“隧道口上有山”,还不如百度  ...

这是百度的。

网友:
专业人工智障

网友:
chatgpt的,提出指正一次后就回答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tgpt4 厉害:

确实是理想的答案!

网友C:
为什么有五指山,因为下边有个悟空啊,要压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五指山,因为下边有个悟空啊,要压住他

这个还真是,这个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挖个洞把孙悟空装进去的。

网友:
百度AI对话里面,3+4还是等于5

网友:
有没有可能隧道上没有山呢

ChatGPT
是的,有可能在隧道上方没有山。隧道的位置和环境可以因地理条件、地质条件和工程规划而异。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隧道上方没有山的情况:

平原地区:在平坦的地区,通常没有山脉或山丘,因此隧道上方通常是平地。在这种情况下,隧道可能会穿越地下而不需要挖掘山体。

城市地区:城市中的隧道通常被设计为穿越建筑物、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因此隧道上方可能是城市景观而不是山脉。

地下隧道:一些隧道是地下隧道,它们被完全埋在地下,因此隧道上方不会有山或任何其他地理特征。

河床和水域下的隧道:在水域下穿越河流、湖泊或海洋的隧道通常不会有山体存在。

平行于地表的隧道:在一些情况下,隧道可能会平行于地表,而不需要穿越山脉或山丘,因此在隧道上方可能没有山。

隧道的位置和设计通常受到地区地形、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估以及工程可行性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地区和情况下,隧道上方是否有山或其他地理特征会有所不同。

网友:
百度才是真实的中国思维,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 先有隧道还是先有山的问题。
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先有隧道,然后才有的山?再想想,再想想,仔细想想。

网友:
问林黛玉为什么倒把垂杨柳更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