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扩展内存时代即将过去,DDR5恐成最后一代支持用户升级内存产品,因为扩展性和高频之间有矛盾

楼主(2023-09-10):
【可扩展内存时代即将过去,DDR5恐成最后一代支持用户升级内存产品,因为扩展性和高频之间有矛盾。-哔哩哔哩】 https://b23.tv/hZzEJw7

网友:
如图,切入主话题。处理器插座都省略了还不让换ddr还集成gpu,北桥,南桥。amd更加过分还集成了ec 。以后主板改名字叫做io板算了,给处理器供电,接出usb,hdmi,pcie,m.2就可以了。主板厂家连bios都不用做了都让英特尔做了算了。单芯片电脑时代到来,以后随身携带处理器模块就集成了所有包括硬盘与系统配合云存储基本淘汰一切电脑。电脑就像sd卡一样插入主机卡座就可以了。

这不就是单片机吗…

网友A:
功耗不降下来,还是要背个大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耗不降下来,还是要背个大风扇。

以后高速网络遍布各地,可以把电脑分为微终端与终端。微终端就是现在的电脑pad集成所有部件,终端做成女士烟盒大小,集成cpu ,gpu ,apu ,npu,ddr,sdd,南北桥,供电。通过多光束激光通讯与外界耦合人机界面,电源只需要提供简单的24v1000a的接触耦合器就可以,发热导热到外壳。
终端需要插入到终端机就可以构成完整电脑,根据终端的电源与散热可以限制或者超频终端的性能。终端机提供各种散热,比如液氮,压缩机,水冷,风冷散热介质。终端机可以提供不同等级的电能供应能力。终端机提供网络,显示,投影,键盘鼠标,麦克风,摄像头,生物识别传感器,辅助cpu gpu apu npu ddr等。

目前最大的技术难度就是ai人机交互能力,如果这个突破了感觉完全有可能实现这种组合,终端跟随人一起移动,能最大的做到人机紧密耦合,一台终端机多人使用很大程度节约了资源,也能让终端芯片工作在最强性能,完全不用担心散热问题与电源问题。一台终端可以跟随人一辈子,因为性能是可以通过终极机或者网络提供服务器辅助运算,直接把电脑分几个级别让电脑调用另一台电脑提供运算,把用户的数据与隐私保留在一个单一的盒子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后高速网络遍布各地,可以把电脑分为微终端与终端。微终端就是现在的电脑pad集成所有部件,终端做成女 ...

宝宝巴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宝宝巴士~~

什么宝宝巴士,你喜欢看这个吗。
电脑处理器自从集成南桥开始,就开始soc化了。以后变成随身终端有什么奇怪的。你以为是异想天开实际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产品,只是性能太弱了但是它与几万的高配电脑又有什么区别就是算力不同,都运行一样的软件。

Z8350电脑盒子,4+64运行w10 64位系统。看着像个优盘实际前面是hdmi直接插在显示器上。你能说这个没用吗?电脑其实以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很小的,只是屏幕无键盘的存在所以做的比较大。手机可以做到蓝牙耳机大小。

J4125电脑棒,能满足简单办公,文字编辑,播放视频。

N5105电脑盒子

搞51与arm m系列单片机开发写代码,可以用一个tdp 5w的 z3735f或者z8350就能满足需求,最低功耗2w不到。

Ps插入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后高速网络遍布各地,可以把电脑分为微终端与终端。微终端就是现在的电脑pad集成所有部件,终端做成女 ...

我在外面就用iPad + 蓝牙键鼠远程桌面连电脑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外面就用iPad + 蓝牙键鼠远程桌面连电脑工作。

现在高速网络确实方便,为可视化远程桌面与数据传输提供非常流畅与稳定体验。

大师是ipad上用向日葵软件访问远程电脑桌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速网络确实方便,为可视化远程桌面与数据传输提供非常流畅与稳定体验。

大师是ipad上用向日葵软件 ...

动态DNS,IPv6直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动态DNS,IPv6直连。

大师用的是什么网站提供的IPV6 DNS,是免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宝宝巴士,你喜欢看这个吗。
电脑处理器自从集成南桥开始,就开始soc化了。以后变成随身终端有什么奇 ...

意思就跟小外设坐大动力主机,就跟坐巴士差不多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用的是什么网站提供的IPV6 DNS,是免费的吗?

dynv6.com,可以按照/64前缀自动更新子网所有机器的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dynv6.com,可以按照/64前缀自动更新子网所有机器的记录。

大师,我这是openwrt,看WAN口是获取了IPV6和有IPV6-PD的。
不过IPV6那里的DDNS获取到的地址格式看着挺奇怪的,不是IPV6。
2a01:4f9:c010:95b2a01:4f8:1c1c:4c962a03:4000:6:56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外面就用iPad + 蓝牙键鼠远程桌面连电脑工作。

我也用远程桌面,但是最近一直觉得有点卡
测试了一下家里电脑的网络速度,下载在240Mbps,上传速度在37Mbps左右
远程桌面也尽量少开渲染,颜色的位数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