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31 ISP下载10次只能成功1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11):
STM32L431RCT6 QFP64封装,将PA9和PA10串口连接到CH340G 串口转USB口上。将BOOT0拉高,复位,芯片进入ISP模式。
使用flymcu工具(0.993版)和最新的stm32cube编程工具,连接10次,可能有1到2次能连接上,并编程成功。
串口波特率使用115200和更低波特率,结果一样。
除了这个ISP功能不正常以外,其他功能都好用,包括这个USB转的串口用来打印程序调试信息也很正常(115200速率),可以排除MCU供电问题和340波特率漂移的问题。
以前给STM32F1做过很多这种串口ISP电路,都好用,L4是第一次这样用,做了10块板,全部翻车,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官方的下载工具有BUG,之前调试L031,好多界面进不去,F103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下载工具有BUG,之前调试L031,好多界面进不去,F103没有问题

用flymcu这个工具也一样,用示波器观察,两款工具在下载时都会给单片机发送2次7F,大部分时间单片机是没反应的,然后提示下载失败。偶然会回一次(只要回了这次整个下载流程就跑通了)

网友B:
为啥不用stlink、jlink?非要跟串口过去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stlink、jlink?非要跟串口过去不呢

用户现场不能开盖升级
话说多用途串口升级不香吗?

网友:
之前一直用串口,后来发现原子的下载器好用,从此在也没用过串口下载

网友C:
可以量下,复位信号+电源+BOOT位他们的上电关系。能影响ISP烧写的就他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量下,复位信号+电源+BOOT位他们的上电关系。能影响ISP烧写的就他们了吧。 ...

我测试过,手动控制BOOT RESET信号顺序,在STM32F1上没问题,L4就不稳定。